我想把副翼通过一个按钮开关把他当成襟翼用,控是T8FG谁能告诉我下怎么设置

楼主(2013-05-29):
我想把副翼通过一个按钮开关把他当成襟翼用,控是T8FG谁能告诉我下怎么设置

网友:
在AIRBREAK这个选项里面。

网友A:
不过前提是两个副翼是分别由两个单独的舵机驱动的才行。

网友:
慢慢鼓捣吧

网友:
襟副翼混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前提是两个副翼是分别由两个单独的舵机驱动的才行。

谢谢~~~回家研究下

网友:
襟翼的开度在混控时能调节吗?

网友:
好像先要设置机型,选有两个舵机控制副翼的!

楼主:
看到有,但是怎么设置?请问有没步骤

网友:
中文说明书很早就有了啊,研究下就好,这个一句两句说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