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疆客服或高手指点一下,gps安装这里有没有问题。

楼主(2013-05-29):
高手指点一下,gps安装这里有没有问题。距离imu有限制多远吗?谢谢好心人!另外imu我用了减震,方法是第一层硬3m胶贴,第二层钢片,第三层软的3m胶贴。用手搬动可以晃动,但是不是说很软的晃动,就是以前安装油动直升机的方法。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A:
可以,只要震动不大就OK

网友B:
可以,只要不会震歪了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只要震动不大就OK

网友:
大家伙很漂亮啊

网友:
可以,只要不会震掉了就好。
PS:我不懂哦~~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只要不会震歪了就好。

谢谢 gps支架很牢固,而且底座十字那里有两个没拧螺丝的地方我都用3m胶贴折叠几层在拧的螺丝,前后不会活动。  imu更不会震动歪。

网友:
漂亮的大JJ啊

网友:
不错,这样就可以了,放心使用吧,imu自身避震很好。

网友:
飞越的这个云台怎么样?稳么?

网友C:
电机座是你自己换的? 还是默认发货就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座是你自己换的? 还是默认发货就这个?

我有两套飞机都是这个座,所以颜色随便拿的

网友:
8轴花了不少本钱下去啊。。8个TMOTOR。。图传离GPS远一点。

网友:
这个办法不错哦!顶一下,楼主和我的配置一样一样的...

网友:
只要没有震动,没有干扰,你装到电机座下面都可以,只要在调参里填写正确的位置参数。

网友:
TM的电机 就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