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改480的疑问

楼主(2013-05-29):
请问3mm外丝横轴能用于360的大桨么?会不会强度不够?

网友A:
应该没问题 外丝一定程度上就是防射的 上好螺丝胶 几个起落多检查一下

网友B:
没问题 外丝一定程度上就是防射的,我的480就用3mm外丝

网友C:
最好还是用4mm的吧,比较好一点。

网友D:
外丝好呀

网友E:
目前我也是用3MM外丝

楼主:
有人用俺就敢改了

网友F:
我就看不懂外丝哪点好

网友G:
我的480就用3mm外丝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480就用3mm外丝
暴力3D横轴不会弯吧?

网友H:
4MM防射好过3MM外丝好过台阶外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