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小精灵的电机与桨的连接是靠桨夹还是?

楼主(2013-05-29):
如题:请问下小精灵的电机与桨的连接是靠桨夹还是?
还是电机本身上面是螺杆,直接用螺丝固定就可以了?

不知道小精灵带上g3,200g左右的负载还能飞多久?

网友:
沙发,楼下回答。

网友:
200g左右的负载,可能少飞3-4分钟

网友A:
直接用螺母固定的,电机轴上带有螺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螺母固定的,电机轴上带有螺纹。

哦,那还不错,要是靠桨夹固定,感觉不是太好,
这样一台,挂个200g的负载,飞不了8分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