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uperX飞控的GPS搜不到星(已解决)

楼主(2013-05-29):
SX装机到飞越T810上,飞行姿态控制很好,可以说相当的稳!昨天首次试飞一切正常,GPS最多搜到9颗星。今天同一地点飞行,飞机状况没有改变,参数仅有感度调高,但是GPS信号一直显示0星。

GPS固定方式如下

OSD一直显示没有搜到星,进入G模式一直显示绿红闪烁灯号。

请Xaircraft看看是否GPS模块需要返厂?
------------更新------------

调整了布线形式,问题已经解决。小区内低高度试了一下搜到了5颗星,希望今天下午0星的情况是偶发状况!

同时在赞一下SX的控制精度,真的非常稳,飞机在天上觉得心里很踏实。

网友A:
感度不会影响GPS信号,请先检GPS连线是否正常。如果一切正常,并没有其他自己可以排除的问题。就只能返厂检测了,我们的技术人员,会在收到设备的2个工作日内处理完毕。

可以在Q群里联系我们的客服人员,也可以给我们电话联系。

另外建议楼主把GPS 支高一些,离电源线和电机至少15-20cm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度不会影响GPS信号,请先检GPS连线是否正常。如果一切正常,并没有其他自己可以排除的问题。就只能返厂检 ...

感谢Xaircraft的及时回复!

网友:
不错,正准备入手sx了

网友:
慢慢尝试!新东西需要人来测试!

网友:
呵呵,等成熟了再购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度不会影响GPS信号,请先检GPS连线是否正常。如果一切正常,并没有其他自己可以排除的问题。就只能返厂检 ...

另外建议楼主把GPS 支高一些,离电源线和电机至少15-20cm距离。   既然这样 为嘛支架不标配呢???折腾客户。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配置谢谢

网友(2013-09-22):
引用 网友A:
感度不会影响GPS信号,请先检GPS连线是否正常。如果一切正常,并没有其他自己可以排除的问题。就只能返厂检 ...

大神,我也是superX飞控,GPS姿态模式下指示灯总是红绿同亮状态,只能偶尔正常搜到星,说明书上说是有弱磁干扰。我的GPS已经尽量远离电子设备了,请问这种情况下把GPS连接线整体包铝箔或者铜箔遮蔽会有效果嘛?还有GPS的蘑菇头下面用不用贴层铜箔?

网友(2013-10-30):
引用 网友A:
感度不会影响GPS信号,请先检GPS连线是否正常。如果一切正常,并没有其他自己可以排除的问题。就只能返厂检 ...

飞控群号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