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如何备份原始数据?

楼主(2013-05-29):
Ublox NEO-6M GPS模块 用u-center备份保存原始数据总是显示失败

我的步骤是把模块与电脑连接————打开 u-center软件——打开Receiver——Port——选择对应的端口

再打开Tools————GPS Configuation…————GPS >> File 然后开始保存数据,到最后总是保存不成功,应该怎么办?谢谢

网友A:
有文件生成吗?有的时候那个提示不准,其实已经成功了的。

网友:
备份原始数据是个啥意思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文件生成吗?有的时候那个提示不准,其实已经成功了的。

已经搞定了,是波特率没有配置正确

网友B:
加EEPROIM可以修改波特率和刷新速率,并保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EEPROIM可以修改波特率和刷新速率,并保存!

不加貌似也能保存,6M自带存储...

网友:
遇到同样现象 我关掉在连接 发现是好的

网友(2014-04-18):
引用 楼主:
已经搞定了,是波特率没有配置正确

遇到相同问题,请问楼主波特率是怎么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