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造价5元的VBAR用定速头

楼主(2013-05-29):
本人技术菜鸟级,手头两台450主要用于娱乐,VBAR的详细调测无法提供更多技术支持,本贴只介绍基于VBAR定速头的自制及简单调试。
要自制的其实就是个磁感应式测速头,mini VBAR必需使用卫星或S-BUS接收模式才可以使用定速,传统接收不支持,原因是接口不够用,下面进入正题:
1.所用材料:A3144E霍尔开关式集成管(X宝卖几毛钱一颗)、直径4mm厚2mm柱形磁铁2颗(同样几毛钱一颗)  、1K电阻一颗、舵机线2根,工具:电铬铁、AB胶、热缩管等
2.A3144E的管脚功能及接线方式:

    标有型号的一面向自己,各管脚功能图:O为信号输出脚,印有型号的一面为传感器工作面,安装时此面应正对着下方磁铁     接线图:
    如果使用贴片式电阻,可以不要用到电路板,直接将霍尔管第二脚用热缩管或其它东西封住,将贴片电阻焊到霍尔管的1、3脚,然后用舵机线引出即可,图中用的上拉电阻是10K的,实际使用1K的比较合适。
3.磁铁的安装:
    本人选择的磁铁安装位置是大齿盘中心座,用的是FY轻量化的那款,刚好可以放下直径4mm的磁铁,用AB胶固定,上图:

    如果用的大齿盘中心座不是轻量化的,直接在上面打两个4mm的孔安装也是一样的,非受力面,对中心座无影响,安装的时候注意两点:磁铁分N,S 两个极,装上去的磁铁必需是一颗N向上,一颗S向上,磁铁安装时底下最好留点空隙,不要顶到下面的大齿盘,否则容易引起大齿盘转动时不平。图中用红色记号笔涂过的是标记的有效磁铁,其实另一颗只是用来配平,无实际用途。
4.传感器安装:
    磁铁被装在大齿盘中心座上,传感器自然也就装到了大齿盘上方的主轴座上,因为没有使用电路板焊接,传感器用热缩管做好绝缘后直接用AB胶粘在了主轴座下方,尾部用扎带加固:

    传感器的输出线必需拆分成两个舵机插头,+、—极,也就是电源,从mini VBAR的RXC口取电,RXC接口的信号脚空置,传感器的信号输出线用另一个空舵机插头接入RXA口对应负极的针脚,RXA口三个针脚都是信号脚,这里的“负极”指的只是对应的位置。
    至此硬件安装完毕,联接电脑调试时切记断开电机线。
5.VBAR中定速相关功能的开启:

    定速器模式选电机 接收机的预设频道选择你接收系统对应的油门通道,VBAR上的输出插座选RXB 也就是接电调的接口

油门/电调输出由螺距控制:关闭
  齿轮的设置一栏:
    最大主旋翼转速 此栏是你的电机能带动的最高主桨转速,我的花牌电机空载转速能到3500+ 带负载3200没问题 所以设成3200了。
    齿轮比:因为传感器装在大齿盘上,感应到的转速值就是大桨的转速,所以此处齿轮比设为1
    传感器配置:如果在中心座上装一组磁铁(N、S一样一颗为一组)那么这里设为1,也可以装四颗磁铁,即两组,值改成2,不过没这必要
    状态栏:
    磁铁一栏可以用来测试刚才安装的硬件工作是否正常,转动大齿盘,让磁铁转到传感器下方,如果该磁铁是有效工作磁极,图中箭头所指的地方会显示绿色,大齿盘转一圈该状态灯会亮一次。
定速使用方法:
    使用定速前必须保证控上的油门行程设置为正负100%,最高能设到-40%至+100%,  如果设成0-100%很可能造成电机无法停转,因为关闭电机一栏最高只能设到-40% 强行设置成0返回主界面会出警告栏,重设控的油门行程后别忘了电调的油门行程也重设一下,并且关闭电调自带的定速功能,缓启也可以关闭,让VBAR接管,而且切熄火开关后再救机也会因为电调自带的缓启而失败。
    450的主桨转速航线一般在2500-2800转,3D在3000+左右,断开电机线,推动控的油门,看主界面的定速器一栏:

    箭头所指的地方就是你要求的转速,假设你要求的转速为2800 推动控的油门摇杆,到箭头所指的数值为2800时,再看一下控里面油门通道输出的值,假设是80%的话,那将控里面该飞行模式的油门曲线设成80%一条直线,VBAR就能控制主桨转速保持在2800转左右了
    电流一栏其实显示的是传感器检测到的当前的实际转速,很低级的翻译错误。。。。。。
    博士帽里面的螺距动态功能比较实用,急推油门螺距突然加大时,VBAR会对油门值加以补偿,增加电机的输出功率,这是一般的电调定速做不到的。
VBAR中有关定速的其它设置及功能有待大神补充

本人用的三轴,miniVBAR该有的性能、功能、稳定性它都有,价格便宜量又足,呵呵
其实成品的转速传感器定速头也就是这么个霍尔传感器,零售价也就几毛钱,只不过加了个支架,什么东西挂个模型的名头都得翻N倍售卖。。。。。。

网友:
  用心~ 利斜~ 顶个!

网友:
动手能力强!强人!

网友:
顶 真是消炎止痛利尿解渴!

网友A:
不错,不过好像很少有人用VBAR定速,最早听到的是VBAR定速效果不好

网友:
哇 这个要顶下

网友:
不顶对不住LZ

网友:
这个必须顶~

网友:
效果怎么样?

网友:
这个一定要顶·····学习了

网友:
不错啊,我也想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过好像很少有人用VBAR定速,最早听到的是VBAR定速效果不好

VBAR定速的原理跟专业的定速仪原理是一致的,直接检测大桨转速,用控制电调来调整,而且像油门值、螺距值这些参数都是VBAR在处理,也就理所当然要在定速方面加以利用了,所以像贴子里提到的加大螺距油门补偿之类的功能可以做得比电调定速更好,缓启这项VBAR也可以完成 而且可以解决在切熄火降落时又重启电机不至于因为缓启动造成JJ掉高度的问题,这些也是电调定速做不到的。
因为本人3D还在模拟器阶段,就航线及螺距突变这块来讲,比之前用的电调定速要好

网友:
450用磁铁,太强大了。

网友:
这东西太好了,,可惜手头没JJ,,要有的话,,我也学你做一个

网友:
楼主太给力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