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壳上卡磁铁的槽 在电机旋转时有什么影响?

楼主(2013-05-29):
很多国内外转子电机铝盖上有等分磁铁的槽 但很多国外的高端电机又没有这个卡槽磁铁是直接粘在铁圈上
请问铝壳上加工卡槽是不是在电机旋转时有一定的不良影响  如果有主要是什么影响?

网友:
有卡槽会增加些散杂损耗,不过磁钢稳定性提高了

网友:
我不觉得那个铝卡位能增加什么散杂损耗,倒是绕组是多股线并的会产生一些散杂损耗,有铝限位卡这个加工起来一个成本高不少,二个对磁铁的限位要好很多,很多时候粘接的磁钢是会掉的,尤其是方形的磁钢,再者没有限位卡的磁钢的粘接一般都是有事先弄好的植架,这个在生产的时候贴磁钢要快速的多,所以你看到一些没有铝挡边的国外的电机,我想一步分可能也是出于节省人工的角度,反正有植架,也可能是机器贴的磁钢,呵呵,国外人工很贵的,再有就是方便同一个电机的不同np组合,同样的结构出很多不同的产品,他们不做限位卡是个省事的方法,就国内的厂家来说,一般都是在实验np组合的时候才不做限位卡,定好型后的产品都会做上限位卡,是个严谨的做法的

网友:
转子的结构是对转子损耗有影响的哦,这是实验对比后的结果 (卡槽占的空间面积越大损耗越大,越靠近定子损耗越大,尤其是导电性能强的铝合金结构,一般卡槽尺寸都做得很小,损耗可以忽略) 。我倒觉得散杂损耗跟线的粗细没什么关系。难道只是字面理解?

网友:
视频被压缩的很厉害,不怎么清晰了

网友:

eer

网友:
有可能会重了一两克……

网友:
高速电机离心力是非常大的,高温工作时磁钢容易开胶。有个槽固定磁钢,不容易坏,大大提高使用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