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位器的作用?

楼主(2013-05-29):
dfc与fbl的区别在于是否有相位器,请问这种混控臂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哪儿有混控臂呀,FBL上的是相位器,起着带动十字盘动盘旋转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儿有混控臂呀,FBL上的是相位器,起着带动十字盘动盘旋转的作用。

哦,记错名字了,原来叫相位器把它拆下来扔了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儿有混控臂呀,FBL上的是相位器,起着带动十字盘动盘旋转的作用。

具体是增加动作准确性和抵制扭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儿有混控臂呀,FBL上的是相位器,起着带动十字盘动盘旋转的作用。

想了一哈,没有相位器,拉杆钢丝会变成麻花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了一哈,没有相位器,拉杆钢丝会变成麻花

是的

网友A:
你图片中的主旋翼系统是有副翼的,那里的确有混控臂,你图中己标注了,在“日”字框内的那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图片中的主旋翼系统是有副翼的,那里的确有混控臂,你图中己标注了,在“日”字框内的那一个。

问题已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