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8平衡问题

楼主(2013-05-29):
我的pl8用原配的平衡板,(分体的那种)选择是FMA制式,为什么充电下来 最后一片电压都比较高??比如6S其他是5片都是4.18V,最后一片要4.26V,所有电池都一样,包括新电池。为什么会这样??我选择XH模式就会报错。看过资料 原装的平衡板是fma模式没有错。

网友:
制式选错了,选XH模式

楼主:
选择xh就报警出错,显示平衡错误

网友:
还有这种问题!我用海天的板子XH下一点问题都没,

楼主:
郁闷啊。找不到原因。。。。。难道是pl8问题???

看看充满后的电压,所有电池都一样,新电池也是

看看充满后的电压,所有电池都一样,新电池也是

楼主:
图被字挡住 重新发

网友:
模式不对 但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报错呢? 接线应该没错 换个板子试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