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29):
前不久,做了个异形两轴。在家里飞还是不错的(练习悬停),在室外就不行了,只要有点风就很难控制。现改成标准的两轴(碳杆+KT板),结果是两个舵机运动方向是反的,造成无法起飞。异形两轴中两个舵机是控制导流板,标准两轴的舵机是控制电机向前向后摆动,与我的异形两轴舵机的运动方向正好相反。如何将两个舵机的运动方向纠正过来,我试了几次也没改过来。请大侠帮助!

网友:
把舵机连杆翻过来安装行不? 这样两个舵面得运动方向就一致了

楼主:
试过了,不行的,我用的是MWC飞控。据说程序里有舵机的控制, 是  SERVO_DIRETION{-1,1,1,-1,1,1,1,1}定义舵机的正反向,但不知哪一个对应板上的D3和D11。只好试试再说。

网友A:
舵机转180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舵机转180度

物理方法应该管用。

网友:
DIY的好手艺!非常强大!

网友:
安装反向就可以了、也就是一个舵机朝向这边、一个另一边就可以了

网友:
把舵机倒过来安装,或者把摇臂转180度在安装,或者把舵机水平旋转180度,连杆安到另一面。随便转一下就行了,不知道你纠结在哪。

楼主:
谢谢朋友们,已解决了。

这是左右两个电机和舵机的安装图。机身正在制作中。基本上是参照国外的一个视频。

楼主:
我自己顶啦!

网友:
这个可以顶!!

网友:
好纠结,物理180度,彻底解决

楼主:
已完全解决了。用KT板装了个简易机子。试飞效果还不错。下一步制作个漂亮的机身。

网友:
兄弟,私下里给你发了好几条消息,为什么老是不回复我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