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E DFC高压版供电与锁尾问题,求解!!

楼主(2013-05-29):
700E DFC高压版,直驱,接收电1900mA,40C。最多两个起落,出现锁不住尾,来回晃动!尾舵发热厉害!接收电充足,第一个起落锁尾比起550等机,也不是是那么干脆的锁住,总有点回弹!请各位解决一下,难飞死了!不知你们接收电能用多久?锁尾是不是一样的?

楼主:
就这个机机!

网友:
感度问题!!!

楼主:
不关感度的事

楼主:
调到追尾了都不行!

网友:
我以前的450也遇到类似的问题,还坏了两个锁尾舵机,以前是银燕的9257,后来改成恒吉的922,还是有点问题,不过不发热了,不过我以前银燕的舵机是反着装的,不知有没得影响,还有是不是过载呢

网友:
我接收电是2s的多少C不记得了应该没那么高. 4.2飞到3.8可以飞4个起落。没出现你的问题

网友:
换一个BEC供电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