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控器摇杆换电位器需不需要重新校正

楼主(2013-05-29):
小弟問一下各位大哥      ((摇控器摇杆换电位器需不需要重新校正))或是回廠換比較好????一般高檔次的控是不是換了電位器都要進入工程模式校準所有電位器才行

网友A:
需要,我刷过的机器是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我刷过的机器是要的

知道了˙˙˙謝謝大哥˙感謝

网友B:
焊功过关的话,自己换是没问题的。换过电位器,必须要做校准,目的是让遥控重新认识中立点和左右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功过关的话,自己换是没问题的。换过电位器,必须要做校准,目的是让遥控重新认识中立点和左右行程。

謝謝大哥˙˙˙這樣的話我還是送回廠好了˙˙˙感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