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Y-20A故障求助

楼主(2013-05-29):
1年多前买的飞宇FY-20A平衡仪,一直没用过。昨天装上飞机发现一旦开到模式 3:自动平衡模式时,副翼就直接打到头。依据说明书跳线将陀螺初始化,仍不能解决该问题。
求教是否有解决办法?

网友A:
可以接电脑吗?我的是fy-dos。也遇到你这样的情况,后来fy厂家告诉我说,把dos放平,接到电脑上,用电脑客户端软件校准,有一项叫做记录平飞位置,这样就OK了,不知20A能否这样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接电脑吗?我的是fy-dos。也遇到你这样的情况,后来fy厂家告诉我说,把dos放平,接到电脑上,用电脑客户 ...

视乎不能接电脑

网友:
引用 楼主:
视乎不能接电脑

那估计只能问厂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