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徘徊该上什么机机!!!!!!~~~请老鸟赐教!!!!!!!!万分感谢!!

楼主(2013-05-29):
潜水2年多了········终于鼓起勇气准备上真家伙!~~~以前玩的都是锤子机!!!!!!!伟力911  四轴·····自认为锤子机玩的马马虎虎·····现在准备上450····正犹豫该上什JJ!!是有副翼好还是无副翼···!在机型上选定450···!看好固朗450BD  半套机···但是不喜欢固朗的控 看好天7  ·还有飞跃pro  貌似配套飞越比固朗要贵···后期维护相对比要便宜的·····  本人米不多····· 还有就是固朗出很多型号  450BD  什么450C 等等  有什么区别···求老鸟赐教!~~~~~~~~~~

网友A:
现在飞越机挺多,它人配件也多,质量也过得去,买个飞越空机,恒吉933+922一套舵,电机随便选,电调铂金40A,配一套天7控,是个中等配置了。

网友B:
无副翼现在感觉是主流,配件也多,飞越空机还是比较推荐的。稍有米的话,舵机可以用kst215+515锁尾,或者215锁尾也行。

网友:
建议飞越空机

网友C:
空机飞越,上无副翼,陀螺仪可以选择K8,现在比较稳定了,舵机215MG*4,电池电机电调建议上6,S静爆自选。
控就用华科尔的吧,现在比较火

网友:
米不多 继续锤子机··省的折腾·

网友D:
听沙发的意见吧  大众化一些   450第一台就是入门练技术和胆量用的   不要太在意细节  配件便宜是重点   对于3d练习来说再好的鸡鸡也是耗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飞越机挺多,它人配件也多,质量也过得去,买个飞越空机,恒吉933+922一套舵,电机随便选,电调铂金40A ...

谢谢····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副翼现在感觉是主流,配件也多,飞越空机还是比较推荐的。稍有米的话,舵机可以用kst215+515锁尾,或者21 ...

这个舵机价钱有点贵···!!!谢谢你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空机飞越,上无副翼,陀螺仪可以选择K8,现在比较稳定了,舵机215MG*4,电池电机电调建议上6,S静爆自选。
...

上无副翼我怕我不会调···不都说无副翼调电子设备比较麻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听沙发的意见吧  大众化一些   450第一台就是入门练技术和胆量用的   不要太在意细节  配件便宜是重点   对 ...

知道了!~

网友E:
听沙发老师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听沙发老师的吧。

正在TB上看看沙发老师的这套配置··不出意外应该就是这套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正在TB上看看沙发老师的这套配置··不出意外应该就是这套了·

经济允许的话 斜盘舵机可以考虑一下260MG啊!

楼主:
陀螺仪选什么呢??

网友F:
恒吉933+922一套舵      为啥都是推荐   这套舵机          .。。
这套舵机 很烂  。。。。
非常烂 。。。。
建议 上 直升机  别省钱  省钱是费钱的 开始 。。。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赐教·····

不客气!

网友:
随便整一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恒吉933+922一套舵      为啥都是推荐   这套舵机          .。。
这套舵机 很烂  。。。。
非常烂 。。 ...

内容同意.舵机寿命短.外壳豆腐渣做的.还会抖舵.215mg加易碎舵臂王道

网友:
只能说楼主一个月之后估计都还没飞,还在调机,然后上去没几秒炸下来了。然后开始换配件升级配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无副翼我怕我不会调···不都说无副翼调电子设备比较麻烦吗·!~

无副翼的调试已经非常简单了。想当初我连螺距尺都木有,用电脑调机,螺距都靠目测,大概一下就去灰了。 从入门到会前后翻只花了一个月,当然每天一小时模拟是少不了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经济允许的话 斜盘舵机可以考虑一下260MG啊!

我看不懂 为什么参数如此之差 价格如此之高的舵机会有人用呢?真心求教

网友:
无副翼周围有模型店的话,可以去那里,会帮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看不懂 为什么参数如此之差 价格如此之高的舵机会有人用呢?真心求教

求教不敢当。话说260已经用了N久了,炸鸡无数 依然在服役中。高参数 高配 对于俺这样的休闲玩家来说好比镜中花水中月 看得见 用不到。菜鸟只求一个稳定性而已。 话说 大电位器寿命相对好一点而已吧。【以上全是道听途说,仅代表个人感觉,如果不小心耽误了别家发财请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