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飞控不能正常解锁

楼主(2013-05-29):
RT。给电机一个一个设置完油门行程后,不能像以前一样解锁了。指示灯亮一下就灭了。是什么原因啊?求老鸟指导

网友A:
MWC2.2缺省状态要求遥控器舵量最小小于1100,最大大于1900,可在MultiWiiConf里查看下你的遥控器最大最小舵量是否符合这个要求。
另外传感器没有校准时也是无法正常解锁的。

指示灯亮几下就灭貌似是在校准ACC,你接收机的油门和方向通道是不是接错了

网友(2013-10-14):
引用 网友A:
MWC2.2缺省状态要求遥控器舵量最小小于1100,最大大于1900,可在MultiWiiConf里查看下你的遥控器最大最小舵 ...

高手

网友:
先顶后看,年薪百万。

网友(2014-07-01):
引用 网友A:
MWC2.2缺省状态要求遥控器舵量最小小于1100,最大大于1900,可在MultiWiiConf里查看下你的遥控器最大最小舵 ...

如何解决?我用Deviation固件,舵量没找到怎么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