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侠,关于B6充电器充电截止电压不准 刷固件教程和固件 在哪里下载

楼主(2013-05-29):
新买的B6充电截止电压不准,1S4.25 2,3S4.15左右,还不如我的简易平衡充。商家说这是正常现象。找到泡泡教你校准山寨B6,B6充电精度的校准,104楼看刷固方法。改装有风险,动手须谨慎!准备好电池,但是竟然进入不了校准模式,再晕。现在求泡泡大侠或别的大大给我个刷固件的教程和要的软件。谢谢

网友:
泡泡老师的帖子就是我见过比较好的刷机教程

固件在这里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81893

楼主:
那用什么软件连接电脑呢/ISP连接线的制作方法可以告诉我吗?多谢,还有阿个固件了B6的固件的压缩包,解压后发现包括两个.BIN文件,一个是eeprom.bin,另一个是flash.bin可以在那按里下载?网上搜不到。多谢了。今天B6的供电插头竟然断了,山寨的可以啊这个

网友:
刷机软件:progISP1.67
刷机线:USBASP,X宝有卖,要自己做看这里: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4208
刷固件:两个文件都要刷,先后顺序无所谓。

网友:
请楼主先查看是不是使用的均衡模式充电的。BAL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用什么软件连接电脑呢/ISP连接线的制作方法可以告诉我吗?多谢,还有阿个固件了B6的固件的压缩包,解压 ...

这两个文件我刷过原装B6AC,不能恢复较准功能,建议用这里的固件一试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81893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指导,但是还是没有那2个eeprom.bin,另一个是flash.bin的固件。在哪里下载 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指导,但是还是没有那2个eeprom.bin,另一个是flash.bin的固件。在哪里下载 啊?

直接刷6楼链接里的hex格式的固件文件就行

网友A:
应该有个大神把这些整理出个技术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有个大神把这些整理出个技术贴

一楼提到的泡泡老师的帖子就是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