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空中熄火

楼主(2013-05-29):
我是亚拓700的配的K牌120A原装750
电机
大V8 我只要在空中做几下大动作就熄火不知道什么原因求教高手 谢谢

网友A:
估计是电调保护!!

网友B:
基本是保护,螺距和转速调低点试试会不会这样了

网友C:
熄火后 结果呢损失大吗? 慰问

网友D:
你的循环螺距和集体螺距设的是多少?

网友E:
空中停车很危险

网友F:
顺便做熄火降落,惬意,别去拍水就行。
有空检查动力电和电调插头的焊接质量,表虚焊(只是一种可能)

网友G:
估计是电调过流保护(过热保护),或者是电调有点问题,也有电力连接问题(内阻过大)。

网友H:
热保护了吧?

网友I:
电调保护。和亚拓反应下,加点钱换800mx就不会这样。

网友J:
ls的说的在理,不妨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