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VO 7E刷galee固件后。

楼主(2013-05-29):
上周六入了genuis cp v2室内机,一并收了个devo 7e控。
今天上网发现g大大的帖子,瞬间不淡定了,刷控!!
刷的到挺快,但是刷完发现不少问题,求助各位高手指点:
1. 刷完后设置,升降,方向,油门等都没有问题,但是就是飞不起来,后来观察发现原来用原装固件飞的时候,推油门时三个舵机都会一起动的,现在不动了,问这个怎么设置?
2. 想再刷回去,发现刷回去后所有文字和数字全部乱码。。。问有办法恢复吗?
3. 刷机后原来的模拟器端口不能用了?
求高手帮帮忙啊

网友:
原来用原装固件飞的时候,推油门时三个舵机都会一起动的,是自动的修正,跟亚拓100一样!

网友A:
1、没遇到过,请其他朋友帮忙解答。
2、刷回原生固件后,记得USB模式删除复制进去的G固件文件!
3、G固件使用模拟器时:模型高级设置》射频设置》通讯协议 更改为PPM 之后遥控器DSC口输出模拟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撸主是美国手吧。注意看前面的楼层有解决的办法

我用的是中国手,我去翻翻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没遇到过,请其他朋友帮忙解答。
2、刷回原生固件后,记得USB模式删除复制进去的G固件文件!
3、G固件 ...

多谢阿,回去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没遇到过,请其他朋友帮忙解答。
2、刷回原生固件后,记得USB模式删除复制进去的G固件文件!
3、G固件 ...

回去试了下,问题2依旧,模拟器ok了,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去试了下,问题2依旧,模拟器ok了,多谢

嗯 官方固件下载下来有2个文件 0.1、0.2
2个东西都要刷进控里的,01那个好像是在Library里刷进去! 试试

网友:
还是不懂,幫顶。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没遇到过,请其他朋友帮忙解答。
2、刷回原生固件后,记得USB模式删除复制进去的G固件文件!
3、G固件 ...

原厂固件怎么进入usb模式?我也是刷完乱码

网友:
按住 EXT还是左边最上那个按键(忘记了)开机

网友:
连刷两台没问题的飘过。。。。

网友:
来回刷的经过、没有问题

楼主:
经过N次刷, 乱码问题忽然问题就解决了...准备继续折腾, 谢谢大家

网友(2013-10-25):
引用 楼主:
经过N次刷, 乱码问题忽然问题就解决了...准备继续折腾, 谢谢大家

也对刷机有兴趣,学习

网友:
你调了  模型高级设置里面的斜盘混控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