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图传啊?拆了一下天线就坏了。求救。

楼主(2013-05-29):
就拆了一下天线,很难扭开,就用力扭开。装上去就开不了。为什么?哪里生产的呢?求维修地址与联系方式。谢谢。。。。。

楼主:
拆了之后才发现。。。。。悲剧啊

特别提示:

由于500MW,1000MW发射机功率很大,严禁用户自行拆卸自带发射天线(出厂已经打胶,防止拆除.空中必须使用原装天线,不能使用平板天线或者大增益天线).如果客户拆掉天线给设备上电,图传发射机会在短时间内烧毁高频头,导致设备完全损毁.此类问题不在保修范围.另维修成本很高,一旦出现烧毁,推荐客户重新购买.

网友:
好生动的一堂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拆了之后才发现。。。。。悲剧啊

你是在通电状态下拆的?还是拆了后没装天线就通电了?节哀啊。。。

网友B:
像楼主这样有米人 无所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在通电状态下拆的?还是拆了后没装天线就通电了?节哀啊。。。

都是没有通电拆的。悲剧啊?

网友:
这款500mw本来就不能拧开的,

网友C:
创兴科的天线是用了胶的,硬拧也可以拧下来,但需要一点技巧。至于你说的开不了,通电后风扇有动吗?

网友D:
这款图传很坑爹~ 才飞100米就雪花了!

网友:
烧掉喽~~~~返厂

网友:
  总之 不能在通电的 情况下,拆换 天线。。很容易 烧毁 功率管。

网友:
LZ花钱买教训了,借鉴借鉴

网友:
收尸体,转让的话请站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创兴科的天线是用了胶的,硬拧也可以拧下来,但需要一点技巧。至于你说的开不了,通电后风扇有动吗?

风扇都没有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楼主这样有米人 无所谓的

不要乱说。不是有钱人。只不过看你舍不舍得花钱在这方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款图传很坑爹~ 才飞100米就雪花了!

除了这个还有什么牌子?5.8g

网友C:
引用 楼主:
风扇都没有动。

先检查连接线,如果不是连线问题,估计就是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检查连接线,如果不是连线问题,估计就是烧了。

是烧了。悲剧了

网友:
没天线,憋着不让射还不烧

网友:
蛮干的后果

网友E:
好像般图传说明都会加上不让拆下天线加电,否则会烧。楼主拆它是想干吗呢?

网友:
我也准备买图传 推荐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像般图传说明都会加上不让拆下天线加电,否则会烧。楼主拆它是想干吗呢?

我想用大疆的蘑菇天线啊。

网友:
应该是烧了,当教训了

网友:
得到的教训是,不要乱拆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