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铜套,炸机。

楼主(2013-05-29):
      昨天X5起飞不到一分钟,自旋炸机。损失惨重,碳纤侧板都炸坏。
查原因是铜套断了。

网友:
哎,又是铜套。。。

网友:
不是吧!!!还有门!!!

网友A:
多少个起落了?我旧X5飞了也有50-60个起落,铜套買回来了,还没换.怕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个起落了?我旧X5飞了也有50-60个起落,铜套買回来了,还没换.怕怕....

今年3月买的高压版。有20-30吧

网友:
刚想买X5的套机了,这这这还能出手吗?

网友B:
金属滑块还是塑料滑块的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金属滑块还是塑料滑块的飞机?

金属滑块

网友:
看来还是塑胶的安全些

网友:
万恶的铜套啊,,

网友:
铜套门  依然继续呀 !!!!!!!!!!!!!!!!!!!!!!!!!!!!!!!!!!!!!!!!!!!!!!!!!!!!!!!!!!!!

网友:
X4 飞了好多起落了,没什么问题。。X5装好个把月了,就试飞了下。。祈祷不要。。。出事。。。
X4 2还在路上,这。。。。。。

网友:
大伙买425的变距总成用着先吧

网友C:
我的425 塑料滑块用来2年没换过、、、看来为了保险可以用到X5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的425 塑料滑块用来2年没换过、、、看来为了保险可以用到X5上

请问425 塑料滑块用了2年,虚位怎么样?尺码是不是和X5大小-样的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425 塑料滑块用了2年,虚位怎么样?尺码是不是和X5大小-样的吗?谢谢.

虚位比x5稍大,不过没影响的,尺寸一样

网友:
铜套门还没解决啊,怕怕

网友:
替你和我默哀。我前几天也是断滑套,炸断大桨 尾管,大齿,轴。。。  悲催的

网友:
这个铜套害人不浅啊

网友:
3月份的还是这样?
不是说12年12月就改了吗?
泰式的出来说一下到底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