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Y401配DS655怎么样?

楼主(2013-05-29):
看过401说明书,对陀螺仪上的那个DS开关有了疑问,说打开的话用普通的锁尾舵机会烧掉,用数码舵机就可以打开那个开关,用655是打开还是关闭啊?因为9254稍贵了点,所以问问655可以用吗?

网友A:
DS655是宽频数字舵机,完全匹配GY401的DS模式,可以放心把DS开关打开,以达到最好的锁定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DS655是宽频数字舵机,完全匹配GY401的DS模式,可以放心把DS开关打开,以达到最好的锁定效果。

非常谢谢啊!这下无顾虑了

网友:
当然可以

网友B:
是不是螺母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螺母版的

不是螺母版的,买回来就检验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