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底刮水嘴的吸水效果问题!

楼主(2013-05-29):
        今晚给我的CAT做了水冷流畅性的测试,发现水冷管道阻力过大!刮水嘴吸水效果不佳,导致水冷效果大大折扣。
着也许是某些模友烧电机电调的因素之一!
        吸水舵的刮水效果是最好的,只要管道布置合理。都能再20-25公里的速度下有效的吸水冷却!然而,使用斜口的船底刮水嘴的模友们要留意了。你的水冷是否能流畅的工作?是否能有效的保证动力系统得到冷却!
以上是本人发现的一些问题,特地发这个帖子。供大家探讨交流!

网友A:
船底的也一点不差,关键要做好负压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船底的也一点不差,关键要做好负压槽。

负压槽?不太明白,还请解释一下。

网友:
铜管与船底持平,减少阻力,进水前方挖成导流的形状。
预先在里面加点树脂。

网友:
又學到野

网友:
不是很明白。 树脂那个地方是凸出还是凹入?

网友:
用锉刀向船底里面挖,所以里面要预先加胶,不然会挖穿。

网友:
出水口向后~也放置在船底~产生一个抽水的效果~

后进水孔

前出水孔

网友B:
不知道你是如何做水冷流畅性测试的!船底开进水口的船是靠船速把水压进去的,速度越快水压越大水冷效果越好!这种水冷方式是不适合船速较低的船的!

网友:
我喜欢自动水冷,直流直接喷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是如何做水冷流畅性测试的!船底开进水口的船是靠船速把水压进去的,速度越快水压越大水冷效果 ...

我的是CAT!我把水龙头的水开到最大,模拟水流经过进水嘴。观察出水嘴的出水情况!也许有不恰当的地方,但是总能得到一点结论。

网友:
理论上流速流量越大越好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是CAT!我把水龙头的水开到最大,模拟水流经过进水嘴。观察出水嘴的出水情况!也许有不恰当的地方,但 ...

水龙头来模仿船高速情况下水体的流速真是有才!你跑的是CAT是跑高速直线的船,只要船底进水口开的合理散热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很多电机电调的烧毁都是动力搭配不合理,船型的阻力大电机负载变大导致烧毁的,不是靠改一下进水方式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龙头来模仿船高速情况下水体的流速真是有才!你跑的是CAT是跑高速直线的船,只要船底进水口开 ...

但是流畅的水冷系统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不是?
     如果你的快船跑到30码左右的时候,水已经从出水嘴射老远出来了。你的心里总是会多出一份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龙头来模仿船高速情况下水体的流速真是有才!你跑的是CAT是跑高速直线的船,只要船底进水口开 ...

另外我现在的水冷已经改成了四进四出,可以做到25码左右的时候水冷开始正常运作!
     每个电机电调都是单独的一路水冷!

网友(2013-08-06):
妈的好帖老早在找了 我的双发CAT有戏了!!!

网友:
对了 用多少直径的软铜管??

网友C:
我还是不会布置管道,而且慢速的多,所以油动的我用负压泵,电动的我用微型直流泵。

网友:
我的小公主本来想用双进水舵的,卖家说不适合无刷,,推荐了个刮水嘴,,到现在还没装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还是不会布置管道,而且慢速的多,所以油动的我用负压泵,电动的我用微型直流泵。

對!慢船是必須這樣的設置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是CAT!我把水龙头的水开到最大,模拟水流经过进水嘴。观察出水嘴的出水情况!也许有不恰当的地方,但 ...

發個圖,看你做的入水吼的外型及角度是怎樣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D:
發個圖,看你做的入水吼的外型及角度是怎樣的?

還有很多人都會忽略很重要的一點,就是當你造完成進水設置,將之與需要冷卻的主體及其排水設置連接時,所用的(硅)膠管子,電機水冷設置的進出接水咀及出水設置的吼內徑有沒跟入水設置的吼內徑接軋;如果連接通道的所有或某部份的吼內徑是小於進水設置吼內徑時都會做成內壓!當然(硅)膠管子的長度也能產生內壓!水在船裡多走每一處,每一步都會產生內壓力。

网友D:
引用 网友D:
還有很多人都會忽略很重要的一點,就是當你造完成進水設置,將之與需要冷卻的主體及其排水設置連接時,所 ...

所以,所採用的整套水冷設置輸送通道的內徑必須統一,確保運作暢順(水管子內徑過大也不好)!
如果在上述的前題下,水還是出得慢,就得改善進水設置了!在沒有把握好這技術時,先別把出水口位置設於船底,避免觀察不到排水情況!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所以,所採用的整套水冷設置輸送通道的內徑必須統一,確保運作暢順(水管子內徑過大也不好)!
如果在上 ...

其次,就是設立進水設置的位置,要考慮船底那個位置是經常觸水,水與船底產生最大沖突,那裡就是最大壓區,適宜設置的地方。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其次,就是設立進水設置的位置,要考慮船底那個位置是經常觸水,水與船底產生最大沖突,那裡就是最大壓區 ...

最大壓區,通常都是船底滑水部份設計重點,如果在那上面設置進水口,會有什麼影響,就要自己去做平衡評估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最大壓區,通常都是船底滑水部份設計重點,如果在那上面設置進水口,會有什麼影響,就要自己去做平衡評估 ...

如果不是用在競技比賽的船,建議不考慮這種進水模式!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如果不是用在競技比賽的船,建議不考慮這種進水模式!

這圖像裡顯示的進水位置,是經過比賽的磨練,證實為可用的方案!
採用4mm不銹鋼管子,注意進水口邊緣保持鋒利!

複製

网友:
良好

引用 网友D:
這圖像裡顯示的進水位置,是經過比賽的磨練,證實為可用的方案!
採用4mm不銹鋼管子,注意進水 ...

這船屬非比賽系列,我採用了商業成品,出水效果良好!

网友:
好帖,学到不少

网友:
打算学这个做CAT水冷

网友(2014-02-08):
学习到了就要好好實踐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