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sod的问题

楼主(2013-05-29):
没有用过大疆wkm,如果自制机架。用wkm,用索尼微单或者是狗3,用1987无刷云台,是不是用了isod飞行数据就可以叠加在实时映像画面?还是要通过z15坐台?

楼主:
是z15云台。

网友A:
可以叠加,无需Z15。就算没有视频画面,iOSD数据也可以通过图传传回来,就是看到一个黑色的画面而已。

网友B:
可以的,请看iosd和dji 图传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叠加,无需Z15。就算没有视频画面,iOSD数据也可以通过图传传回来,就是看到一个黑色的画面而已。

多谢烧卖哥。强烈要求做版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请看iosd和dji 图传说明书

好,谢谢

网友:
接了Z15是把云台的数据传给监视器。你接其他云台无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