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600N空中熄火,求高手帮忙给建议!

楼主(2013-05-29):
今天到燕郊爽飞600N,四五层楼高度8字飞到第三圈乍听引擎秃噜秃噜的声音不对,熄火!之前从来没练过熄火降落啊,航线还不利落呢,好在比较冷静,果断调整姿态降落,损失一侧脚架,其他还好,不幸中的万幸,刺激死了。

引擎是亚拓55,今天天气热,把主油针富油方向调了大概十分之一圈,其他没动。之前飞了十来天,发动机一点问题没有,怠速正常。唯独是昨天换了个火头,从8号中温换成5号冷火头,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影响。

求高手帮忙,问题大概出在什么方面呢?

网友A:
居然一次调了36° 人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居然一次调了36° 人才啊

调多了吗?这个飞机拿来时主油针大概就是这个位置,但因太富我前些天调贫了些,今天考虑天气热就又调回来了。
火头会有影响吗?

网友B:
我也是燕郊滴。。。。。

网友:
电直表示无压力

网友:
较热点的头更容易保持温度,稍微富点油也不至于使火头降温熄灭。话说1/10圈真不算多,想想新机器富油悬停磨车的时候,那富的可不止1/10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多了吗?这个飞机拿来时主油针大概就是这个位置,但因太富我前些天调贫了些,今天考虑天气热就又调回来 ...

一般就7#和8#用的多 要买OS的火头

地上富油到天上就会贫油 高速调好了 放三格油针

网友:
看帖必顶国际惯例

网友:
我觉得还应该拆开油箱看看,检查下重锤和油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空中熄火还不炸啊,油改电好了

楼主:
原来是油门拉杆脱扣了,我去,谢谢各位

网友:
油门拉杆脱扣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是油门拉杆脱扣了,我去,谢谢各位

这种问题也能犯,飞前要检查啊

网友:
RP问题换电机啦

网友C(2013-11-08):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燕郊滴。。。。。

燕郊的朋友你好,我也是燕郊的,有空一起玩

网友:
引用 网友C:
燕郊的朋友你好,我也是燕郊的,有空一起玩

好滴

网友:
引用 网友C:
燕郊的朋友你好,我也是燕郊的,有空一起玩

加我qq906148646.燕郊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