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适合8岁左右小孩玩的直升机??

楼主(2013-05-29):
我的小外甥女今年下半年要上一年级了,答应她上一年级给她买部小直升机,虽然本人经常在这里泡,但对直升机还是门外汉,大家有没有什么好推荐?要耐玩,耐摔,简单地,小孩上手容易的。烦请大家推荐下!!

网友:
你要玩的话伟力v911
或者买那种玩具可以飞的愤怒鸟   小女孩应该会喜欢吧

网友:
真漂亮!这个是双桨的就更好飞了

网友:
推荐一个我现在飞的,雅得 钢铁侠 三通 带陀螺仪共轴双桨小玩具机(锤子机),京东有售99元,【机身】长230*翼展宽185*高90(单位:mm)【动力电源】3.7V/180mAh 锂电池【飞行时间】5~8分钟,采用红外线发射,遥控距离达15~20米,前进、后退、上升下降、左转、右转等等。

电池一次能飞8分钟,我刚开始不知道,前面都照一刻钟飞的,后来才知道电池被过放了,对电机也不好……

楼主自己搜一下,我就不贴图了。优点是上手快,绝对的耐摔!!!第一天楼道试飞,大桨砍到楼梯铁栏杆,马上收油到最底,然后两米多高自由落体,拣起来仔细查看,屁事没有,只是大桨边上有一点极小的卷刃,就一点,在这之前油门太小,地面效应大,撞墙N回,但都提前收油的!大桨也被扫到过,没事!后面这样的两米高的自由落体还有个三五回吧尾撑和脚架连接尾撑的固定座金属件被摔弯,用手掰直了照飞!

目前大大小小,坠机不下五十次以上吧目前尾电机不转了,目前还没拆下来,看是主板上摔虚焊了,还是烧了(共轴双桨只有前进和后退才用到尾电机,悬停时可以不用),其它没什么问题,我最初十几次都照十二分钟以上飞,最长一次接近一刻钟,对电池和电机都不好,这样损耗过大!

大桨砍到过媳妇一次,很疼!真是一声惨叫,所以安全方面要对孩子培训!一定要有一定的危险意识!!!虽然机子很小!

起飞时这款机对地面效应的反应较大,会左右前三个方向快速滑出,所以要注意手法!等桨转起来机身将要扭动时,稍给大些油,然后马上收一些,等飞机超过一个翼展高度(20厘米),地面效应就好很多了,高度需要油门随时做调整,否则会小范围升或降,油门手要老动,机身本身带陀螺仪悬停时很稳,可脱控,但会一直有个向前移动的量。我现在尾电机不转了,就靠这个一直向前的力移动!之前飞航线时,头向前飞很稳,但尾向前飞时,机身会升高,相当于补油门的效果,需要调整油门!

不抗风,室外有风的话,呵呵,就跟断线的风筝一样,各种坠机,你懂的~~~

做工精致!极耐摔!价格便宜!很适合八岁左右小孩!但一定要先进行安全培训!仍有一定的危险性!!!撞墙坠机前要有提前降油门断动力的意识!被大桨砍到还是有些疼的!!!

网友:
小四轴也不错啊,已经砍到N人的手和头了,力度比直机的桨要轻不少。

网友:
另外记得红外遥控的直升机不能在室外飞的,非常容易失控,一旦失控,就往天上飞,一飞就是几百米远,我那次能找回来算是运气了。
共轴双桨结构的直升机不抗风,室外有点风也就不能飞了。

网友:
gongzhoushuangjiang共轴双桨的。

网友:
给小朋友玩的  安全必须是第一考量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建议

网友:
奥迪双钻的 共轴双桨直升机 非常好 可以一试 150左右

网友:
还是买带桨保护圈的小四轴吧。小孩玩,安全第一!

网友:
泰世X7冠军版。

网友:
亚拓800DFC,陪养国家航模选手

网友:
随便X宝上X一个就OK

网友:
小孩关键要培养安全意识

网友:
小女孩喜欢布娃娃,注意别把自己的爱好强加于人。

网友:
九鹰210A可以 稳定性好

网友:
叠个直的把。有教程

网友A:
不知道LZ的培养方向是啥,若是为了培养为了的3d直升机高手,那就:1、先模拟器+9鹰的双桨共轴,有了飞行概念,也能自如控制了。2、模拟器+v922........3、模拟器+450......................................

网友:
lz淘宝网上一抓一大把,,小飞机都比较耐摔,请试试看

网友:
还有句话我忘了说了,那就是不用谢我了,,我很乐意助人的,,,只要我能帮,我都会帮的,,真的不用谢我

网友:
买那种很耐摔的3通带陀螺仪的室内小飞机 好飞 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LZ的培养方向是啥,若是为了培养为了的3d直升机高手,那就:1、先模拟器+9鹰的双桨共轴,有了飞行概念 ...

说好听点是买给她玩——其实是我也想玩!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好听点是买给她玩——其实是我也想玩!哈哈

你要玩的話911

网友:
楼上说的我赞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