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比例坦克是不是不适合用铝合金啊。。。我悲剧了吗

楼主(2013-05-29):
大比例坦克是不是不适合用铝合金啊。。。我悲剧了吗?凭感情说,谁都想上钢的,但是钢的难加工,所以铝合金比较适合设备不足的摩友,可是,铝合金的强度是不是不够啊,我的是1:10的,没有焊接地盘,用螺丝固定,会不会散架啊,而且是汽油机动力,难道更悲剧了吗。。。貌似坛子里都是电的,,,悲剧,,,我这种非主流的做法,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注定要悲剧吗。。。。。。。。。。。。。

网友A:
做做内骨架也许会好,你现在都是角链接,要做一些横竖的支撑

网友B:
这个以前见过啊!还没完工啊?

网友C:
1:10,铝板的话厚度别用mm计,用CM计,保证也很牢固。呵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10,铝板的话厚度别用mm计,用CM计,保证也很牢固。呵呵

太厚的话动力不足,建议做钢架固定,应该可以,1比10不是很大,刚的也就百十来斤把,你的发动机不会要用两冲的把。那个感觉就一三蹦子。

网友E:
加油,支持你,今天order了架Champion 16v Mill 下月+号送到,淮備自制汽油机动力 履带車

网友F:
完全没问题,1:6的用PVC都做了,不过油动的里面最好加上加强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做内骨架也许会好,你现在都是角链接,要做一些横竖的支撑

恩恩,多谢指导啊,呵呵,对结构不是很懂,看来多加点加强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以前见过啊!还没完工啊?

还没做好哎,自己一个人靠工作休息时间做,现在在搞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有图纸???

图纸是田宫1:35加图纸,手绘图,哈哈

网友H:
用薄铝皮当然不行,2cm厚的7075上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太厚的话动力不足,建议做钢架固定,应该可以,1比10不是很大,刚的也就百十来斤把,你的发动机不会要用两 ...

呵呵,就是baja的那个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I:
加油,支持你。

谢谢支持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油,支持你,今天order了架Champion 16v Mill 下月+号送到,淮備自制汽油机动力 履带車

哈哈,一起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完全没问题,1:6的用PVC都做了,不过油动的里面最好加上加强筋

是的哎,貌似坛子里有个1:6 的99式坦克就是PVC材料,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薄铝皮当然不行,2cm厚的7075上去试试

3MM的6061铝合金,可是铝合金有点假。。。

网友:
加加强筋,肋板辅助支撑

网友:
底盘框架用4到5MM的6061-T6铝合金完全没问题.....但是前提是内部最好做几个加强结构,1:10并不是很大的比例,铝合金还是适合的,不过不建议铝合金攻丝(铝合金螺丝纹不可靠)......最好螺丝固定处改螺丝螺母或者内部加钢内衬,螺丝锁在钢内衬上

网友:
m113和m2真车都是铝合金的,结构合理、工艺保障就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3MM的6061铝合金,可是铝合金有点假。。。

铝合金死贵死贵的,当然比不锈钢还是便宜我买了一块50x50x60的7075,将近50块钱……
1:10的3mm还是薄了点,5mm还差不多,需要承力的部分10mm以上,直接攻丝也可以,最好用挤压丝锥。能嵌螺母的地方尽量嵌螺母,铝合金强度毕竟不如钢铁。

我用PVC做过1:10的,虽然烂尾了,但是20mm的pvc板,内嵌螺母后组装的强度非常高,站人都没事~拿脚使劲踹还没舍得~~

网友H:
看你车体结构,侧板和底板连接是用的角铝吧,这个强度很低的,建议用10mm以上的铝条打通孔(这部分可以考虑和摆臂座整体考虑,那样强度会更高),然后多上螺丝。车体中间加两个隔框(像飞机那样),这样下来会很结实的,不过车体内空间就小了~

还有你的驱动部分,这样用万向节会坏的很快,效率也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你车体结构,侧板和底板连接是用的角铝吧,这个强度很低的,建议用10mm以上的铝条打通孔(这部分可以考虑 ...

万向节只能做成这样了,哎,角铝不好返工了,还是给承力部位加强吧

网友:
驱动部分 建议换成齿轮的,输出轴上用大的,差速器上用小的

网友:
二战模型交流群  111679936  欢迎大家 踊跃来群里 扯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