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52 大幅度快速打杆快速回中后四轴来回晃动最后炸鸡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05-30):
一开始感觉是pid值大了,后来调小了,飞机飞起来又不稳了……

网友:
沙发又来了,顶一下

网友:
自稳的PID参数超调了?

网友A:
我的出现这种问题,怎么调感度都不行,起飞后只要快速打舵或做大动作就炸机,而且好长时间找不到原因,后来换了个机架解决了,原来是以前用的XA650机臂和机架处连接太软,电机太重造成震动太大,连带主控震动自激。

网友:
飞控板震动太大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出现这种问题,怎么调感度都不行,起飞后只要快速打舵或做大动作就炸机,而且好长时间找不到原因,后来 ...

机架确实震动不小,不过我在中间加了海绵了,前辈推荐个机架吧,我也不知道买哪个好

网友:
没出现过

网友B:
查看apm log 是不是過震,是請解決震動。
你調細參數是rate pid 定stabilize pid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看apm log 是不是過震,是請解決震動。
你調細參數是rate pid 定stabilize pid ?

rate 和 stabilize 都调小了  apm log怎么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rate 和 stabilize 都调小了  apm log怎么看

開mission planner 插入USB 不要按連接.在TERMINAL 有LOG DOWNLOAD按制.會彈出一個界面按DOWNLOAD ALL 完成後(可能要數分鐘)用LOG BROWSE看飛行時數據
https://code.google.com/p/arducopter/wiki/AC2_Logs?wl=zh-Hans
查找-Z 參數 參數最好在-10/+2

震動小

震動小

震動大

震動大

楼主:
记录导出来了 -Z 參數  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開mission planner 插入USB 不要按連接.在TERMINAL 有LOG DOWNLOAD按制.會彈出一個界面按DOWNLOAD ALL 完 ...

记录导出来了 -Z 參數  找不到在哪

网友B:
引用 楼主:
记录导出来了 -Z 參數  找不到在哪

你APM 無開啓 RAW記錄 所以無XYZ姿態記錄請係TERMINAL 打LOS 跟住打ENABLED RAW,amp 會記錄你飞行XYZ 軸姿態,再飞行你飞行器.
如要記錄云台姿態.請打ENABLED CAMERA 所有記錄請打ENABLESD ALL (但會食CPU.建議做好設定關不用記錄)

https://code.google.com/p/arducopter/wiki/AC2_datalog?wl=zh-Hans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APM 無開啓 RAW記錄 所以無XYZ姿態記錄請係TERMINAL 打LOS 跟住打ENABLED RAW,amp 會記錄你飞行XY ...

谢谢啦,我回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開mission planner 插入USB 不要按連接.在TERMINAL 有LOG DOWNLOAD按制.會彈出一個界面按DOWNLOAD ALL 完 ...

前辈还得麻烦你帮我看一下,这样算是震动过大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前辈还得麻烦你帮我看一下,这样算是震动过大吗?

我这个还只是1/3油门没有飞起来

网友B:
不用前輩.有問題大家討論下

看到你震動-10-8之間其實不大. 但你没有飞起來.(所以不能作準.)你報你機架參數來看看

网友A:
这样测试是不准的。需要的数据是你起飞后、炸机之前的震动数据,因为机架的震动有时候并不大,但不断反馈到主控上,引起叠加反映,造成主控判断失灵炸机。
从你的描述来说,震动只是一方面,快速打杆或大幅度打杆后机架晃动也可能是感度过高,回中力度过大,主控修正过度引起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前輩.有問題大家討論下

看到你震動-10-8之間其實不大. 但你没有飞起來.(所以不能作準.)你報你機架參 ...

(⊙o⊙)哦,看来还得飞起来啊,我的是淘宝上山寨450机架 好赢20A四合一电调  朗宇X2212电机 1045的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测试是不准的。需要的数据是你起飞后、炸机之前的震动数据,因为机架的震动有时候并不大,但不断反馈到 ...

感度过高时PID值太大吗?我现在PID值调的太小了 感觉回中力度不够,而我把PID值调高后,虽然回中力度够了,但是经常超调。
上面的是现在的参数,我感觉PID值让我调的太小了,回中力度不够

楼主:
这个是以前快速打杆炸机的PID参数(记得那次飞的时候有风大概3-4级的样子,知道有没有影响)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度过高时PID值太大吗?我现在PID值调的太小了 感觉回中力度不够,而我把PID值调高后,虽然回中力度够了 ...

你好,你用的是什么固件?281吗?我记得291的i,d是不能调到0的。你重启飞控后参数会变道最低直。
此外,你有给螺旋桨做过平衡吗?就贴点胶布什么的。这个作用蛮大的,我弄完以后可以脱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你用的是什么固件?281吗?我记得291的i,d是不能调到0的。你重启飞控后参数会变道最低直。
此外, ...

固件是2.91B 没有将平衡器,桨平衡还没有做

网友B:
引用 楼主:
(⊙o⊙)哦,看来还得飞起来啊,我的是淘宝上山寨450机架 好赢20A四合一电调  朗宇X2212电机 1045的桨

上面師兄都講出重點
看你配置.RATE P數設定0.100 STABILIZE P 設定4.00 .其他參數回復原設定.如果此參數飞起來都震.請快速下降調細.
飞行中.打桿動作要手不要太大動作.動作過大直炸(我都係過來人,因我咪設定好就玩大動作)..留意機身打桿時反應.傾側時過大.,過快同時帶有快速震動.直RATE 數過大.如果反應慢就調大.每次試0.02咁調整再飞.同時慢慢打桿動作又慢變快.調到你滿意為止.同時留意機身回中時.如果機身不斷左右傾修正.STABILIZE 過大請調細.每次0.1.(如參數過大都會帶來快速震動同時直炸).先調整好RATE .不要想兩個參數一起調.因RATE 會影響STABILIZE.(RATE帶震動令STABILIZE誤解機身動作).同時每次降落看一看Z參數.看飞行中Z震動.打桿動作慢或悬停都帶大震動.你APM 防震做不好.可以配防震縲絲或同APM 配重.以增加防震效果.還有看到機身不明確震動.請下降.找出震動原因.

慢慢來,我由NAZA 轉APM 都折騰了好長時間.

想問下4合一電調.如果如果調電調參數時.是不是調一次四個電機同步.定要像單一電調分四次調.

网友:
你STABILIZE  I SET 回0 .現在你新參數.飞起來會不穩定.請重置參數

我的個人參數

我的個人參數

我飞行中Z震動表

我飞行中Z震動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固件是2.91B 没有将平衡器,桨平衡还没有做

快快做.不要太懶.還有電機動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師兄都講出重點
看你配置.RATE P數設定0.100 STABILIZE P 設定4.00 .其他參數回復原設定.如果此參數 ...

四合一电调,我都是做个转接板,把四个电调的输入连到一起。这样四个电调就可以一起设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快快做.不要太懶.還有電機動平衡.

好的 桨平衡我会做,电机的动平衡怎么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