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450抖动问题

楼主(2013-05-30):
    KDS450SV,到手4天,晚上工具到手后,把飞机的螺丝都紧固了一遍,并检查了各个部位。楼下飞了一把,打方向舵飞机就会抖动,后上楼检查,发现尾桨的皮带松了,调节好后,同时还根据网上知识,把主电机齿轮和大齿盘的间距也调整好了。又去飞了一下,感觉稳定多了,但今天外面风较大,风一大飞机就晃动,这属于正常现象吗?另外,飞机是新的,也没炸过,检查过旋翼头的间隙,主轴横轴的垂直度,都好的。飞机晃动除了风大的原因,还有其他因素吗?谢谢高手指点一下。如果需要视频,明天去拍一下。

网友:
  皮带的张紧度~ 皮带轮的部分打滑~ 主桨头速和螺距配合~
    话说改革开放的初期是78年左右算起? 还是~

网友:
风大晃动,应该是飞控感度过高了,调小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