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F25LV拆下XY轴后!求助

楼主(2013-05-30):
卸下后插看了螺母尺寸准备改丝杆的·后面又装回去发现XY轴上有轻微浮动怎么办?哪位老师可以帮我解决?
图只显示了一边·另一边也一样!

楼主:
赛铁都反复调过·

网友:
可能塞铁薄了,或是丝杆偏置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缝隙看着有些大,很有可能使螺母的安装问题

补充下,想换丝杠不知是否要改数控,如是一定要反复琢磨 ...

蓝竹,你画的那个地方,正常就应该有间隙吧,那块也不是摩擦面啊

网友:
塞铁没塞紧
应当是先紧塞铁,再紧丝杠

网友:
发重了,删掉

网友:
先固定了丝杆座,导致位置不对了?

楼主:
我是先不固定丝杆坐的·起先X轴没装看不出来·X轴装好后就明显了!

网友:
有磨损,精度不行

楼主:
我想是不是该把油都擦干净然后再装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是不是该把油都擦干净然后再装上?

我们厂费工跟你联系过了吧

网友C:
丝杆固定座的定位销有没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厂费工跟你联系过了吧

已经联系过了,他说的都是我做的算了我自己慢慢调吧,当磨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丝杆固定座的定位销有没在

当然是顶好后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地方肯定有缝隙  缝隙大了  位置上移了

看着图我大概知道怎么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