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救

楼主(2013-05-30):
各位前輩,小弟最近組裝了一台四軸,用 EAGLE X6飛控,淘寶買的25A無刷電調,及XXD的電機,樂迪6通控,弄了一星期也飛不了,獨立測試了電機及電調,確定沒問題,但一裝上飛控板後,調油門行程時油門最大,電機會不停BBBB聲,但獨立啟動電機時又很正常。一直被這個問題困擾,求各大大幫忙~~

网友A:
太深奥了,,我路过的

网友B:
“油門行程時油門最大,電機會不停BBBB聲,但獨立啟動電機時又很正”…………没看懂这句话,这样——你并联四个电调信号线做一次油门矫正,再上飞控试试

网友C:
我是一颗路过的白菜

网友D:
你这个配置。。。有点悬啊。。

网友E:
通常设定电调的油门行程应该是独立一个一个设置好在装到飞控上面
还是你那个飞控要求接上之後要在另外设置?没有用过 不是很懂

网友F:
路过,太深奥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