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高温烫手~求解

楼主(2013-05-30):
动力搭配郎宇2216,880KV电机,11.1V  25C电池好淫40A电调,用1155APC桨~滑跑测试10分钟后电调烫手,连粘接电调的胶都被融化了~电调外面的热缩膜都被融化了~ 上面我加了一个散热片是早就加上了的!原来是有个热缩膜包着电调的~蓝色的那一小块东东就是热缩膜融化后留在上面的~求高手解答

网友:
桨太大了,导致负载电流过高发热。可换10吋、9吋桨试试看。

网友:
所需扭力过大烧电调(过大的桨,过大的电机齿)
转速过高烧电机(过小的桨,过小的电机齿)

网友:
换小一号浆

网友:
帮顶了,多少A的电调!

网友:
你用的是不是中特威的电调

网友:
你都不说是多少a的电调。。。。。桨大了一般是电机烫。桨小了才会烧电调。

网友A:
1. 什么品牌多大的电调?
2. 带了多少个舵机?

楼上的又是不懂装懂误导新手的,桨小了为什么会烧电调,给个理由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什么品牌多大的电调?
2. 带了多少个舵机?

呵呵,就是哈,这个逻辑来说,电机是不能空转了哦

网友:
全油10分钟,什么电调也受不了呀。

网友:
这个配置的最大电流如果正常的话基本不可能会超过15A,这样烫的话,一定是另有原因。首先可以借个钳表来量一下实际电流是多少,如果太大的话,可能是电调有问题,或者电机内部存在匝间短路等故障。然后,看看舵机是不是卡住了或者烧毁了,线性BEC是电调发热的罪魁祸首。

网友:
舵机的工作电流很小的呢,应该不是舵机的原因造成的。个人还是觉得应该是负载过大了。另外问问,你电调烧了,电机发烫没呢?如果电机也发烫的,就应该确定是负载过大了。另外,你还要看看电机的正常工作电流和电调的正常工作电流是不是匹配。另外,还有一个办法,把电调放到通风口,或者飞的外面,这样就可以达到很好的风冷效果了,不过不怎么好看哟,另外如果真的这么做了,一定要检查连接是否牢靠,要是线掉了,就玩完了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