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磨合问题

楼主(2013-05-30):
中阳18级甲醇发动机磨合时主油针开4圈副油针开3圈可以吗?是先磨合后调试吗?

网友:
主油针开两圈半,副油针不用管(副油针是用来调怠速的),着车以后再调主油针到较低转速状态即可。磨合时间一到两个小时,中间到中转速,最后到高转速能稳定连续运转。

网友:
低速磨合应保持富油状态。

楼主:
是先磨合还是先调试啊?

网友:
楼上      当然是   先磨合了

楼主:
发动机单向轴承打滑后盖那里有很多油是富油吗?启动后转速很高怠速调低就熄火

网友:
鼠标一抖,一分到手,手提酱油,低头猛走!

网友(2013-08-18):
必须磨合后 才能稳定运转吗?

网友:
磨合了才能高速运转吧,我的问题是磨合的时候要用什么油,淘宝上的商家互相攻击,有说用素油,有说用20%硝基甲烷的,到底什么油比较好?

楼主:
我一直都是用的素油,以前用4:1现在用6:1

楼主:
磨合用4:1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直都是用的素油,以前用4:1现在用6:1

平时玩的时候也用素油吗,不加硝基甲烷不够暴力吧?

网友:
油都要自己配吗?有统一意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