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针调节问题

楼主(2013-05-30):
发动机总是油门加最大熄火淹火头是富油了吗?主副油针贫油和富油后的表现都是什么样?

网友:
调过车的甲醇机,你说的情况应该是富油,富油的表现是加油迟缓,不急促,也就是油门先到,转速后到,贫油时候声音比较干,有点接近最佳状态,还有就是看排气颜色,淡淡的白色是比较正常的颜色!

网友:
富油了,关闭点小油针.

楼主:
今天又调了一下怠速小就熄火了是不是副油针富油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又调了一下怠速小就熄火了是不是副油针富油了

把油门关最小副油针开一圈半,主油针开一圈半到二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油门关最小副油针开一圈半,主油针开一圈半到二圈

不同发动机,油针结构不一样,所以不能一概而论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同发动机,油针结构不一样,所以不能一概而论的。。。。。。。

那请问如油针调亂了那基本怎么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请问如油针调亂了那基本怎么调?

一般原则,先调主油针,后调副油针。
通常情况下,主油针决定高速的贫富油,富油针决定怠速的贫富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原则,先调主油针,后调副油针。
通常情况下,主油针决定高速的贫富油,富油针决定怠速的贫富油。
...

感谢你的回答

网友C:
富油:大油门转速上升缓慢,化油器进气口会有油滴喷出,但不会灭车.

贫油:大油门转速上升快,化油器进气口会发出咳声,无油滴喷出,很快灭车.
你的现像应是贫油,搜一下贴子找到调发动机的资料吧.

网友(2013-10-17):
以前不懂 看贴总是不回, 一直没提升等级和增加经验  现在我明白了 反正回贴可以升级 也可以赚经验 而升级又需要经验 我就把这句话复制下来 遇贴就回

网友(2013-11-19):
引用 网友A:
那请问如油针调亂了那基本怎么调?

看发动机的说明书里的描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富油:大油门转速上升缓慢,化油器进气口会有油滴喷出,但不会灭车.

贫油:大油门转速上升快,化油器进气口会 ...

我在调试三叶52发动机时,高速油针富油情况下,推油门向高速滑动,发动机也会熄火,高速上不去,排气管有微液体喷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