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看看这个是什么合金

楼主(2013-05-30):
做工非常好 感觉是钨钢  硬度非常大 很难磨的   我平时修整砂轮用 感觉不错的

光线 不足  可能不是很清
先谢谢

网友A:
你敲一块 看看断层 钨钢的断层 是 浅灰色 不是很深的 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敲一块 看看断层 钨钢的断层 是 浅灰色 不是很深的 那种

您好 如何敲  这个本身就是浅灰色的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 如何敲  这个本身就是浅灰色的   谢谢

锤子应该可以敲的 合金都比较脆 特别是钨钢

网友:
自宫啊,  傻啊!

波坏性的试验,得到结果算安慰,

试验不出来怎么弄!

网友:
工具钢,高锰钢,轴承钢、高速钢,淬火后都是差不多,有锈的话肯定不是什么硬质合金,含钨的话也就是高合金钢

网友:
即使敲开了看断面,也不容易分辩出合金的类型
比较靠谱的办法是上车床试切,
即便是这样,具体的牌号还是分别不出来
只能大概的知道是加工钢材或加工铸铁的合金

网友:
能休整砂轮就只有一种可能:硬质合金,就看是YT还是YG了

网友:
刮刀的刀头吧?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朋友  我再问本地收合金头的

网友:
一定想知道就拿去化验吧,也就少块肉

网友:
这么简单问题,手上一拿重量就知道是不是硬质合金了

网友B:
看起来是钨钢,有点像可调浮动镗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是钨钢,有点像可调浮动镗刀

兄弟 麻烦看看我的另一个贴子  回转平作台的使用   请赐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 麻烦看看我的另一个贴子  回转平作台的使用   请赐教

哈,大哥,那个帖子回了

网友:
管它是什么,找到用处不就得了

网友:
看外表不像钨钢,可以找个钨钢钻头对划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