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狗什么意思?可是山寨~

楼主(2013-05-30):
录像能否达到银狗3效果?

网友A:
楼主可以买,或者借,一个银狗,再一个山狗,同一景物、视角、光线的情况下拍照和摄像。
然后银狗和山狗的静态拍摄照片和视频截图分别做50%透明图合成一张,对比出桶形失真的差异。
再用分辨率识别软件判断静态照片和视频截图中可识别有效线数。就有相对准确的答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买,或者借,一个银狗,再一个山狗,同一景物、视角、光线的情况下拍照和摄像。
然后银狗和山狗的 ...

直接给结果部来得爽快些。。

网友:
问题是,谁买了银狗还买山狗啊。。。
如果没同时用过两种产品,给出的结论。。。。
就当银狗和山狗差不多吧!结案!

网友:
没试过,也很感兴趣山狗性能。

顺便收个银狗!: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网友:
收银狗啊

网友:
山狗不是山寨的,只不过是国产的一款,因为形状和GOPRO差不多,就被叫成山狗了,其实很冤的。。。效果的话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