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跪求大家帮帮忙

楼主(2013-05-30):
刚买了XXD电机跟好盈电调用的是天六2代控第一次设置遥控器的时候没问题电机转的很稳可是再次启动的时候电机就跟卡住了是的左转转不动右转转不动在加大油门就跟振动是的于是我又重新设置了一遍把遥控器油门推到最上面开机,再插上接收机电源电机就开始滴   滴    滴 ,听到滴滴两声之后迅速把油门拉到最低,电机又开始滴 滴 滴三声后  又滴了一声 完全按照说明书上办的可是再次推动油门电机就跟卡住了是的左转转不动右转转不动在加大油门就跟振动求大家路过的也好拿分的也好帮帮忙吧

楼主:
自己顶一个 大家帮帮忙

网友:
我来看看学习经验

网友:
连看带蒙的看完了描述。。。。检查电调到电机的三根线,估计是断了一根

网友A:
LZ加标点啊你的操作没有问题估计是从你那好盈电调连接到XXD电机的三根线中的一根断了或者是接触不良因为无刷电机是三相交流电少了一根线都不行的如果我这样写你觉得好看吗谢谢

网友:
6楼V5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加标点啊你的操作没有问题估计是从你那好盈电调连接到XXD电机的三根线中的一根断了或者是接触不良因为无刷 ...

谢谢前辈指教, 我记住了。 惭愧啊!

楼主:
谢谢大家帮忙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Z加标点啊你的操作没有问题估计是从你那好盈电调连接到XXD电机的三根线中的一根断了或者是接触不良因为无刷 ...

是啊,你加标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你加标点啊.

你没看完吧

网友:
我是来看6楼的

网友:
一颗小螺丝掉电机里面了

网友:
XXD电机质量真的有问题,我们这儿的一个模友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双发,一个电机有时转得稳,有时会卡

网友:
还是朗宇吧,我用着一直很好。

网友:
读完楼主的问题差点没憋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