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挤压式桨夹的固定问题

楼主(2013-05-30):
以前用的
电机
都是螺丝固定的,桨夹直接固定在外转子上,不用担心桨夹脱落。这次拿到手的电机是挤压式,桨夹是通过子弹头的夹紧固定在主轴上。一直觉得这样不牢靠,而且子弹头对桨要施加很大的压力,才能把桨夹固定在轴上,这样对桨会有破坏力。不知道我的固定方式对不对?到底有没有隐患?

网友A:
用防滑螺母就行了

网友B:
只要上紧子弹头应该很结实,飞一段时间要检查一下,重新上上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