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接收备份的问题

楼主(2013-05-30):
一般都会有几架,有的甚至十几架飞机;控一个,多个接收,原厂接收价格不菲;副厂的担心其稳定度(原厂的有时也未必可靠);

有个想法不知是否可以实现:接收备份/冗余;

2套接收,Y线连接设备;2套接收同时工作,一套出现问题不导致失控;

现存问题:
1.对频;如何将2个接收对频至一个控频道上;
2.2个接收的一致性问题,如果2个接收在一致性上差距较大,将可能导致设备动作异常;

正真的备份方案应该是,1套接收工作,当发生故障或失去连接时由第二套接收接替工作;但这需要厂商开发了,但难度不会很大的。

玩家们,一起想想玩玩吧。

网友:
理论上可行,但实际上未必。

网友:
好像有点意思  不过 除非是接收在天上故障(机率好像很小)
要不然  两个接收在一起   出问题的是干扰  或者地面的发射端
一样是没办法控制飞机
这就是为什麽有飞控这种东西出来了
在看不到飞机  或者接收机没收到讯号不工作时  飞控接管飞机

楼主说提的
1.对频  不是问题阿  发射机也就一个讯号  每个接收机对好都是收同一个讯号
2.一致性  这个就不清楚了  不过可以直接地面测试

网友:
如果要冗余,两个是不够的,如果两个接收机对信号的判断完全相反,该听谁的?
战斗机的操纵系统都是四余度电传系统,如果一套控制系统故障,另外三套系统按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执行控制权。

网友:
这个,貌似某些100CC汽油机上分电器可以实现。我也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