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池电阻

楼主(2013-05-30):
昨天才到的DUPU达普 1200 mAh毫安 22.2V 6S 25C 纳米电芯 测了下电阻,大家看下正常不?厂技术人员说正常

这只是一组最底的,别的都只大不小的单片电阻,   到底厂商说得对不,现在可以退货的,请知道的告诉我下

网友A:
第六个

这还正常?

至少第六个电芯和其它五个电芯内阻差好多。
还有建议楼主拍这个不需用闪光,看的人眼睛难受。

网友B:
最后一片,27毫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一片,27毫欧~

用的PL8第六片不准,哈哈,前五片数字准点,中山兄,给点意见忽略第六片

楼主:
今天下雨太暗,所以用的闪光,不好意思了

引用 网友A:
这还正常?

至少第六个电芯和其它五个电芯内阻差好多。

用的PL8测的没有USB线,所以第六片不准,请忽略第六片给点意见

网友:
花牌,亚拓原厂的 ,格式的都是单片5以内的

网友C:
新电池内阻比较高!我花牌刚到手满电一推油就3.7v报警!现在压降无压力

网友:
真的很大,我的用PL8测都是5以内,狮子和花牌,有4个用了半年懒得去测,基本报销了,飞不到2分钟就报警,现在用来调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的PL8测的没有USB线,所以第六片不准,请忽略第六片给点意见

测内阻和USB线何干?我愚昧。

网友:
ake的  2200 3s  还有格式  基本都在5欧左右徘徊

其他kds等小厂也基本在6-7欧上下

网友:
内阻一定要把温度和电量算进去。

网友:
我的充电器也是PL8.达普6S1200ma电池  第一次这样的内阻正常,用几次后会降到6左右.用过花牌的6S1300ma的电池,用了很多次,一直在9-10之间徘徊.还不如达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内阻和USB线何干?我愚昧。

是这样的,PL8制式不同,如果想最后一片测准,不是很高很高,那就要USB线连电脑,改变PL8制式否则最后一片一直会很高的数值

网友:
原理最后一片是不准的啊,,花牌电池,内阻在5左右

网友D:
内阻超过8豪欧你的电池肯定已经不给力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新电池内阻比较高!我花牌刚到手满电一推油就3.7v报警!现在压降无压力

错了吧,新电池的内阻比较低才对。内阻是越用越高的,不可能越用越低

网友:
引用 网友D:
错了吧,新电池的内阻比较低才对。内阻是越用越高的,不可能越用越低

新电池需要充放激活

楼主:
6S的哟,能到4m以下?

网友E:
升级最新固件,设置平衡板模式,与你用的平衡板对应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内阻超过8豪欧你的电池肯定已经不给力了
是6S电池哟,单片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