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futaba 12FG旋转按钮行程调节无变化?

楼主(2013-05-30):
扶她吧12FG, LD,RD,LS,RS这四个旋转按钮行程很小,就算在舵机行程设置里调到最大,走的也就三四十而已。
其他比如摇杆,二位开关,三位开关都没有问题。请教各位大侠这是什么情况?怎么解决??
小弟在此多谢救火!

网友A:
估计你收的是二手12fg吧 进入工程模式被人调坏了  自己校准下就可以了

网友:
任何开关 电位器 遥感 行程都能0—12880  也就是满行程

网友:
貌似是12880  具体数字我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你收的是二手12fg吧 进入工程模式被人调坏了  自己校准下就可以了

我觉得也是,怎样调整回来?有教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觉得也是,怎样调整回来?有教程吗?

2.0软件版本以下的能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软件版本以下的能调整

我的是1.6版本。。。
求指导~~

网友:
参考这里,比较详细,SD卡里已经有校准程序了,插上即可。注:千万不要动插卡那里的小开关。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915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