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精灵gps返航误差5米落水里了

楼主(2013-05-30):
上周末硬挂ipod4试飞,关控返航掉水里,精灵一半进水,ipod进水。把精灵捡回来晒干后正常使用,ipod晒干后电池充不进电,换电池正常后才把视频复制下来,大家看看

网友:
还可以这么搞的。。。

网友:
哈哈哈,,扎扎更健康

网友:
神器。掉水里还能拍摄

网友A:
那个那个那个  建议  尽量不要关控自动返航
有个航点锁定的功能  善用它  这样的情况比较不会发生

网友:
原来水下摄像这么有魅力

网友:
原来  ipod掉到水里  还可以撑几秒钟  把视频录下来

网友:
图像在水里很清除

网友:
看来ipod做工很好,缝隙小,过了这么久才失灵,不错不错 嘿嘿

网友:
水下拍的不错  比在天上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那个那个  建议  尽量不要关控自动返航
有个航点锁定的功能  善用它  这样的情况比较不会发生

请教下怎么个航点锁定法?一直没用过

网友:
完全可以手动的吗

网友:
手机在空中还不怎么清楚,到水里倒是清楚了。
不知是空气不好还是钻云里了?

网友A:
说明书里面有  起飞前要确认gps的信号良好   然後把航向跟航点设置好
飞远了  或者不能确定飞机姿态的时候
开启航点锁定  升降往下拉
飞机就会朝着起飞时设定的航点飞回来
到了目测可以判定飞机姿态的时候 在切回关闭模式  自己把飞机降下来

网友:
精灵能潜水不错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书里面有  起飞前要确认gps的信号良好   然後把航向跟航点设置好
飞远了  或者不能确定飞机姿态的时候 ...

谢谢了下午出去试试

网友:
航点锁定要在10M以外才有效喔

网友:
这。水下真清楚

网友:
海底世界嘛

网友:
还真有关控返航的啊····你这阴雨天gps本然就不咋样  还关控·····

网友:
水下很漂亮哦

网友B:
降落的时候快落水了,又突然拉升了一下,是人工操作的吗?
为什么第二次降落就落在水里了啊?杯具啊

网友:
naza上电后先不要动机器,等闪过绿灯,GPS指示灯正常后再飞。

网友:
水下比较清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降落的时候快落水了,又突然拉升了一下,是人工操作的吗?
为什么第二次降落就落在水里了啊?杯具啊

你看的真仔细,突然拉升那下我关控了,精灵自动上升的。如果降落不碰到那根横梁的话精灵不会倾倒一边的。因为这次落水我捡起来晒干后继续飞了的,结果又落在另一家屋顶,我冲上去看精灵的螺旋桨在旋转,脚还在水里稳稳的站立着呢。幸好第二家屋顶积水不深,差点淹到指南针!

楼主:
另外问一下,航点返航是不是要在调参软件设置才可以?今天下午去飞了下航点返航没有作用啊?

网友:
从航拍到水下摄影,都能应付。神器!

GPS返航误差5米,已经不错了。为什么不切手动飞行?

网友C:
沒看到魚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沒看到魚呀~~

鱼被吓跑了

网友:
可以这么搞

网友:
能回来不错了

网友:
是不是你在楼下上电,GPS信号有房子挡住产生的误差,试也要到开阔一点的地方试啊!

网友:
摄像机防水的吗?水里拍摄真清晰~!

网友:
ipod也能潜水摄像

楼主:
哪位知道航点返航设置啊?是不是左边的开关打到HL,右边的打到GPS?

网友D:
水下拍的不错 ! 比在天上清楚 !穿云好玩

网友E:
今天精灵又穿云了,可惜起飞前忘记按银狗开关了,真可惜

网友F:
哥们,大把的时间可以夺回控制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