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O艇与mono艇的区别

楼主(2013-05-30):
在论坛混了很久,自己也有了一条65CM的O艇,但一直搞不懂65O艇与mono艇到底有什么不一样,从船的外形看,mono艇底部有台阶,尾部有防翻孔,其他我也看不出什么区别,在这里想请教各位前辈高手,两者到底有什么不同,特别是玩起来有什么不同,哪种更好玩一点?

网友:
支持这种探究精神!  不懂,同问。希望老手答疑。

网友:
MONO基本放弃左转弯,生为比赛

网友:
最大的区别,就是你看到的船底断阶,
减少浸水面积,提高航速~

网友:
NAVIGA的規則,接受MONO船有階及/或翼,並不表示有階才是MONO。

美國IMPBA及NAMBA的定義,MONO不允許有階或翼,本壇競速電船手冊中,關於MONO船定義翻譯出錯,英文原文是正確的。

网友:
美國人也賽MONO電船,必不許有階或翼,否則只能賽HYDRO/多點式(階與船尾各自形成觸水面,自當然是多點式)。

MONO是船體的定義,與用甚麼能源沒關係,在美國MONO及HYDRO類別下,各有電、甲醇、汽油船項貝。

网友:
已經有師兄說過階船要放棄轉彎,非常同意,階船天生轉向不穩定,不適合繞標賽,但在直線速度賽,階船會有些優勢。

關於階船轉向性能,網上有無數論文討論,有機會我會翻譯一些,登在本壇。

网友:
原貼因為出錯而重發,現刪除。

网友:
哦~~原来如此啊~

网友:
暫時我沒有證據,但我現時不相信,有階才是MONO,沒階就是O。

所謂65O(某些人稱的O)與MONO其實都是符合MONO1, MONO2賽例的,以NAVIGA的標準,兩船同屬MONO/單體船。

我將會閱讀NAVIGA規章手冊及搜集世界各主要船會的規章手冊,研究當中有關MONO/單體船的定義,試圖找到一個有根據及世界性普遍接受的MONO/單體船定義,如模友有各會的規章,勞煩上載至本壇,將有助我的研究,有結果即會登在本壇。

我手頭上有NAVIGA 2011、NAMBA、IMPBA規章英文版,由於權限不足,未能上載。

网友A:
其实,你想想
在英文中叔叔;伯父;伯伯;舅父;姨丈;姑父怎么区分的就知道。
中文是很好区分的。
同样,一个MONO,代表的船太多,我们有必要细分,入乡随俗吧。

网友:
在欧洲世界錦标赛的FSR-O 项目是 ( Offshore /离岸艇)方式来作比赛标準...
艇型可用~双体Cat/深V艇/台阶艇/MONO艇~比较大范圍 !

而美式MONO是单体觸水平衡線不能有台阶和V角度二边总和不能超过好象45度....(超过就是另一叫~Deep Vee~项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你想想
在英文中叔叔;伯父;伯伯;舅父;姨丈;姑父怎么区分的就知道。
中文是很好区分的。

把船細分類別,不單是中國人才需要的,老外也需要的。

网友B:
O艇也可以算是MONO。

网友:
引用 网友B:
O艇也可以算是MONO。

你看看能不能,我從NAVIGA Competition Rules FSR V-H-O 2012規章取出下圖,圖中所示3條船均屬FSR-O類別:

网友:
美國NAMBA規章2012,對MONO/單體船的定義,不允許有階/STEP:

美國IMPBA規章2006,對MONO/單體船的定義,不允許有階/STEP

网友:
資料來源:競速電船手冊,再經本人翻譯

Strictly speaking, a mono with a stepped hull is actually a two-point hydroplane, but this is a distinction that is a bit of a grey area, and somewhat open to one's interpretation of the rules. Under Naviga rules, monos can have steps, but I believe that in the USA this is not necessarily the case.
嚴格來說,有階單體船實際上是兩點式水面滑行艇,但是這個區別是有一點點灰色地帶的,小許開放予公眾對其規則作解釋。在NAVIGA的規則下,單體船可以有階,但我相信在美國情況未必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