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一把可换刀头可调长度刻刀柄

楼主(2013-05-30):
D一把可换刀头可调长度刻刀柄,材料为不锈钢、黄铜、鸡翅木,刀杆用6mm白钢棒或者钨钢棒磨制。

设计图如下:

设计说明:刀柄为可换刀杆设计,刀杆用6mm白钢棒或钨钢棒磨制成各种形状刀头,夹头夹持,因夹头无法承受轴向推力,所以刀柄为中空设计,刀柄分为两截,用卡珠联接,中心装一根螺杆作为推杆,旋转刀柄尾部带动推杆进退以达到调节刀杆长度之目的,推杆装入时刚好将两枚4mm不锈钢珠涨开,起卡接刀柄头尾两段之作用。
今天车了个不锈钢压帽、6mm夹头,推杆也锉好了。

压帽:滚花、内牙
夹头

两枚4mm不锈钢珠,全是油污。

推杆,6mm不锈钢丝杆,两面锉平,厚度4mm。

楼主:
有人看没人回帖,唉,给点意见啊!
下午搞完了,虽然没人回帖,我也还是发完吧,以后再不想发了!

两段柄,还有胶残留,等会儿再处理。

嵌入卡珠,这个孔是先用3mm钻头钻通孔,再用4.2mm钻头钻大半深,4mm钢珠就不会掉里面去了,对面还有一颗。

插入顶杆试一下,钢珠凸出圆周约0.5mm,不错。

联接后的效果。

头部特写来一张。

再来一张,夹了一层1mm厚铜片。

中部特定。

尾部特定。

整体效果。

累了,靠会儿!

楼主:
抽空再精细打磨,鸡翅木准备上蜂蜡!

楼主:
受这次DIY鼓舞,准备接下来再D一支鸡翅木派克钢笔,不知道谁有M8*1和M8*0.5的钴丝锥啊?能不能送两支给我啊?本地小地方,买不到,宝上也没找到!

网友:
做得漂亮,鼓掌!!!

网友:
不错 不错 再精细打磨就非常漂亮啦

网友:
做的不错啊,谁说没人回复哦

网友:
做的真好,找个名家大手雕个字吧,就可以传世了,给后代当传家宝。

网友:
这手艺也太巧了,搂主!你是水瓶座吗?

楼主:
回楼上:处女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人看没人回帖,唉,给点意见啊!
下午搞完了,虽然没人回帖,我也还是发完吧,以后再不想发了!

嵌入卡珠,这个孔是先用3mm钻头钻通孔,再用4.2mm钻头钻大半深,4mm钢珠就不会掉里面去了,对面还有一颗。

请教楼主“3mm钻头钻通孔,再用4.2mm钻头钻大半深”,钻大半深应该是里面的对吗?如果是这个4.2mm钻头是怎么打得?谢谢!

楼主:
是外面的,钢珠从外面装入!

网友:
顶下,回帖还是有人回的,做的漂亮,手狠巧

网友:
漂亮、细节过多了,过程又少了点。

网友:
真不错,有创意。

网友:
那花滚的跟铣样,可以选个模数小点的,可能协调些

网友:
真不错的说!赞一个!

网友:
精致,手工不错。

楼主:
做的过程中手太脏了,没法拍啊!

网友A:
刀柄的两段靠两个卡珠卡住,不会晃动吗,为什么不用螺纹连接呢?

网友B:
设计的很好,再打磨一下,很漂亮。

楼主:
卡珠联接,晃动很小,螺纹联接无法调推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