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大神,是应该相信DJI,OSD的电压显示,还是相信 ...
各位前辈大神,是应该相信DJI,OSD的电压显示,还是相信BB响的报警......

楼主(2013-05-30):
各位前辈大神,是应该相信DJI,OSD的电压显示,还是相信BB响的报警......BB响3.7报警,OSD显示还没有到3.7.......BB响一直滴滴答答的跟丧钟一样,弄得没心情飞了......

网友A:
bb响到点叫了,也差不多要回家降落了,何必在乎多那么几秒的事情,安全第一。bb响是显示有负载,电机全速运行时候油门电压。你可以试试3.7的时候降落,过一下它又不叫了。不过电压基本快到3.7了。

网友B:
bb警报器是针对单片电池的电压 有一片到达设定值就会叫
另外 负载电压本来就会比实际下来没负载的时候低

网友C:
大疆显示的是总电压,BB响是针对单片最低电压,BB响报警应该做好降落准备

网友D:
dJI的低电压保护做的很精确,但又不好用。他是要客户测出电池的线损电压后设置。可是每块电池的线损电压总是在变化的,况且任何人都不可能仅仅一块电池。而你设置低电压保护只能填一组数据。这样一来,反倒出现问题了。所以有不少人说他的低电压保护不好用。反正我是加上BB响,参考着用。谁先有反应都下来,小心无大错!

网友E:
这个要看电池了,蓝皮电池,可能一起飞就叫,C数太低,但还能飞。C数高的,25C以上的,会好些,BB响的时候,下来要查电压是多少。每个人的电池可能都不一样。

网友F:
bbb吧,宁愿早点降落,
也比晚点降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