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3与普通相机的区别,为什么不能用普通卡片机代替狗3

楼主(2013-05-30):
发现大家玩多轴,都用带云台的狗3,试问一下,狗3也是一台相机,可以将视频存储到sd卡,而普通卡片机也有这个功能,也可以防抖,为什么普通卡片机就不能代替狗3呢?他的特性是什么?

网友:
广角防摔防水轻便傻瓜。。。。。。。

网友:
楼上正解
这类型的运动摄影机
本来就是针对极限运动拍摄而设计
会拿来挂在飞机上拍摄  主要也是因为重量轻

只要你高兴  挂什麽上去拍  都无所谓的

网友:
狗加电池80克左右呵 普通卡片你去称下少说170 180克
重量下来了 续航就上去啦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自行车和山地车的区别可以类比

网友:
狗上面配的SD卡,必须是高速的。而一般卡片机配普通卡就行。它的光敏元件性能大大高于一般相机。速度快、超小型,就是最大特点。

网友:
一是重量的区别,主要还是帧数的区别,普通卡片机一般都是30FPS的,直直的飞拍出的还不错,但一转向明显有拖影,如果是60FPS或以上的就没有。

网友:
对我来说 。。。。防水40m 。防摔。 高清。高速  1080p X 60fps。。或者720 X 120fps。。。。。想挂哪挂哪。。主要我买来是潜水。。脚车。。爬山 。。用的。放在头上就行了。。两只手解放了。。呵呵
这些都是卡片达不到的吧。
尤其高速摄影 对于高速运动 的 极限运动 比像素还重要。。一把卡片能达到1080P X 25fps 就已经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