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450pro 尾前传动齿 如何拆解

楼主(2013-05-30):
新入手小罗的450pro RTF。首次试习炸机,脚架断了,450pro 尾前传动齿也扫齿了。换脚架方便,换尾前传动齿拆解不知如何入手,只拆尾管似乎不行,要全部拆开吗?请前辈指点下。

网友A:
整个尾管坐拆下来,两边分开就可以弄出来

网友B:
如果第一次拆 ,最好每拆下一个零件前,用手机拍个照。这样装回去时,就不会装错了。装熟了,就好了。祝你早日修复再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第一次拆 ,最好每拆下一个零件前,用手机拍个照。这样装回去时,就不会装错了。装熟了,就好了。祝你早 ...

谢谢前辈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个尾管坐拆下来,两边分开就可以弄出来

谢谢!准备开工~~~~

楼主:
搞了5个小时,终于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