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惯关控返航的朋友请进来看看

楼主(2013-05-30):
发现一个怪异的习惯的问题
好像有不少朋友习惯在不确定飞机姿态的时候
果断的关控  让飞机自动返航
忽略了另外一个好用的功能  航向锁定及航点锁定(无头模式)

建议  尽量不要关控自动返航
有个航点锁定的功能  善用它
说明书里面有  起飞前要确认gps的信号良好   然後把航向跟航点设置好
飞远了  或者不能确定飞机姿态的时候
开启航点锁定  升降往下拉
飞机就会朝着起飞时设定的航点飞回来
到了目测可以判定飞机姿态的时候 在切回关闭模式  自己把飞机降下来

个人觉得这应该是比较正确的作法  失控保护  是万不得已遇到状况的情况
能够一直保持飞机在自己能随时控制的状态 应该是比较正确的观念吧

如果说得不对  请指正

网友:
航向与航点锁定我都经常使用,但都是在距离150米内使用,超出200米后为何我要用自动返航呢,是因为我常飞的很远很远,看不清姿态,然后使用航点或航向锁定功能,有时你还是看不清它是不是往回飞,因为太远,后来发现主要原因是用航向航点锁定时,飞行飞行速度相当慢,如果电力不足逆风的情况下担心飞不回来就没电了,而关控后激活自动返航时,它是机头对准返航点后全速回航的,速度比手控快一倍左右,你有空时可以做一个测试。 另外我昨天在天上飞了十多分钟,并360度旋转了N次后,我发现航向及航点锁定已出现极大误差,这时你以为你在控制它回航,很有可能它是反方向飞走了,也是相当危险的。 不知我的结论正确与否,欢迎参与测试。

网友:
都有理,灵活运用

网友:
二楼有理。升V2后一般飞远了都把开关打到三档失控保护上,自己飞回来,速度很快。航向锁定和返航点锁定偶尔用用,返航点锁定还好说,一般不出大格;航向锁定基本不可靠,用了几次没一次靠谱,估计是指南针校准的不好。

网友:
航向锁定和返航点锁定确实是个不错功能,不光是看不清姿态的时候可以使用,其实在实际拍摄中用好了也是个不错的选择。至于关控返航现在我是从来不用,就算失控了也不关控。

网友:
都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哈哈 我是不用航向锁定,,太远那望远镜。。一般就打杆看飞的方向来判断。

网友:
关控自动返航,经常用没问题吧?

网友:
产品的功能是给用户用的,如果功能有问题,那生产产品的厂家就应该完善其产品而不是让我们练习怎么抓飞机回来。

网友:
我也是用返航点锁定比较多。

楼主:
这是一个观念问题

我只是觉得 尽量把飞行器的操控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应该比较好
关控返航  就算要取回操控  也是有时间差

我刚刚刷3.1固件的时候  也是把手動那邊设置成一键返航
那是因为一个开关的切换时间  跟把控关了  再把控打开最少有三到四秒的时间差
而三四秒  在天上可能发生的状况太多
可惜只在家里测试了一下   之後又降回旧版固件

我没实际用过新版固件  也许这样说  很多人会骂我

不过看了视频  关控後  先往家飞  然後忽然转向飞走  也就两秒时间
这情况如果不是关控也许还救的回来  別小看了開控的這一兩秒時间
有点经验的老手应该知道  就这一秒钟 也许就决定了飞机的生存率

我现在的思维模式 也许还是停留在旧版固件上
看过其他的帖子   我也想过要用混控的方式去控制失控保护而不是"关控"

dji也许是想到了这一点 所以才在新版固件上增加了可以把手动切换成姿态或者失控保护的模式(这只是我瞎猜)
的确  naza这种入门飞控  能把手动取消  对新手应该是好的

新固件的失控保护 是不是如我所想  就是个开关
切换马上可取得操控权  因为还没刷新固件  所以还没实际去测试
如果可以   那关控 让飞机自动回航  不会变成习惯  (因为高手会保留手动选项  也不会轻易关控)
我的提醒目的也就达到了

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些想法  已经用新版固件的朋友如果有其它意见欢迎提出来 跟大家分享  感恩!!!

楼主:
飞机是从我手上飞出去的
电子系统只是协助的工具
我就有责任让它平安的飞回来

网友:
失控返航不靠谱、最近我测试失控返航关闭遥控器后自己爬升150米左右、没有回来的迹象、我看情况不妙开控拿回来操控权、然后盲目的操控飞了回来、我的是6通遥控器、航向和返航点锁定没有开启

网友:
跪求前辈们航点返航的具体操作步骤!自己试了几次始终弄不好,都是无效的

网友:
使用习惯问题。一般不关控的都是老模友,经验丰富养成习惯。关控的都是新模友,可能没有飞过没有飞控的飞机。

老老模友的话开机还谨守先开遥控再上电的习惯了。自从有了2.4g,很多新人也没这个习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