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CNC雕刻机哪里有啊?

楼主(2013-05-30):
想买一台200*300的小型CNC雕刻机,主要刻软金属和木材。又不懂,请专家推荐哪个品牌的好。
还有几个问题:
1.工作台铝合金的可以吗?所说的铝合金是整体铸造的吗?还是型材?
2.进口的二手主轴电机可以吗?240瓦的够用吗?
3.外行可以使用吗?
4.请推荐一款合适的产品。

网友:
很期待这样的迷你机出现

网友:
200*300吧,哪有20*30的

楼主:
对,是200*300毫米。我看那机器型号上都标的是2030.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是200*300毫米。我看那机器型号上都标的是2030.

有啊,你百度一下飞捷数控,或联系我QQ464397301

网友(2013-09-29):
"想买一台200*300的小型CNC雕刻机,主要刻软金属和木材。又不懂,请专家推荐哪个品牌的好。
还有几个问题:
1.工作台铝合金的可以吗?所说的铝合金是整体铸造的吗?还是型材?
2.进口的二手主轴电机可以吗?240瓦的够用吗?
3.外行可以使用吗?
4.请推荐一款合适的产品。"

1】工作台铝合金的当然可以完成你的任务。铝合金雕刻机一般是铝合金板数控切割组装的,也有部分是铸造的,型材的也有。
2】2手主轴电机可以用,效果还不错,声音较轻,扭矩大。240wDIY用足以,偶尔干个挣钱活都行。网上常见的2手主轴电机其实是一种叫E240的伺服电机,动平衡还是不错的。用来做主轴有一个小缺点是自身的轴径只有8mm,刚性不足。如果日后升级到其他主轴铣铝的话听感更为扎实,加工的震动痕迹更小。
3】外行倒无所谓,这个可以通过学习实践来了解它。看你外行到什么程度。要会用绘图软件还有加工软件,最好自己还有点机电知识,小问题自己可以修理,至少能正确的描述问题给别人听。
4】t a o b a o上大把这种机器。建议你买Z轴行程高一点的,最好100mm。不然,放过工装夹具,行程就不够了。取决于你要雕什么。只雕平面的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