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遥控油门的问题

楼主(2013-05-30):
我用的NAZA M 华D10控 每次起飞油门都得推到58-59.5% 这正常吗?

楼主:
内配置 4822 690KV 40A电调飞腾 1238APC塑桨 XA650机架

网友A:
什麽固件?   起飞重量?
新固件本来油门就要过半才能飞起来
重量问题的话  要留有富余  不要满载起飞   危险!!!

网友:
飞高正常,中位不正常

网友:
我在超重后遇到过与楼主一样的问题,换桨改善很多。

网友:
gps模式和姿态模式油门过50才能起飞 正常。如果是手动模式得看你的负载,一般情况下也算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麽固件?   起飞重量?
新固件本来油门就要过半才能飞起来
重量问题的话  要留有富余  不要满载起飞    ...

3.10固件 起飞重量的话 就机架 +四个4822电机+NAZA+电池和电调 没挂过别的东西 具体没秤过

网友:
新的固件  起飞油门本来就要推到50%以上   悬停油门也是在油门拉杆50%的位置
这个我升级的时候有在家里测试过  不过还没出去测试
看到其他模有说有问题  又刷回旧版的了
详细情形可能要有升级新版本的模友帮忙回答你了
新的起飞方式有点不习惯  第一次  转速忽然提高 吓了我一大跳